[emWin] EDIT_SetDecMode()模式中shift是干吗用的?

楼主(2017-05-18):
如题,实际测试了一下,在调用EDIT_SetDecMode()时,设置显示值为100,然后这个shift为1,结果显示就变成10.0了。
很好奇,怎么会弄出这么个标志参数来,然道就是为了迷惑人?

还有,在文档上,EDIT_SetDecMode()这函数并没有说明,有前导0清零的标志可以使用,那实际是否支持呢?
也不知道怎么测试这个功能。

使用EDIT_SetFloatMode()浮点时,倒是有前导清零功能,但不清零要怎么实现呢?

网友:
研究这些模式太麻烦了,直接sprintf,然后调用EDIT的文本设置函数,简单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这些模式太麻烦了,直接sprintf,然后调用EDIT的文本设置函数,简单省事。

确实,还会有好多莫名的错误,比如调用EDIT_SetFloatMode()时,在设定范围为0~5.0f时,将显示值设置为7时,居然能显示出来,设置成11时,又不能显示出来,都搞不懂了。
而且设置成float模式时,居然可以调用EDIT_SetText()进行显示设置,但是又不能通过EDIT_GetFloatValue()这个函数直接读取float值,还通过EDIT_GetText()读取文本,再转换

网友(2017-11-22):
不清0的话可以用函数EDIT_SetDecMode(),比如你要设置4位的话,将max值设置为9999,如果写成:EDIT_SetDecMode(hEdit0, 124, 0, 9999,2,0);显示的结果应该就是01.24,后面那个shift指的是从右往左数小数点安插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