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工具] 使用软件TCP&UDP调试助手,创建为服务器情况下,板子设置为客户端,多次连接容易假

楼主(2017-05-18):
这里的假死是指,板子的客户端连接不上此软件的服务器。

网友:
用其他的版本软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款软件貌似只要没有连接就挂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其他的版本软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款软件貌似只要没有连接就挂掉了

没有连接就断开,这个可以解决。

客户端或者服务器端设置个keep-alive就好了。

这个软件唯一的好处就是数据传输稳定,不会丢包,就是速度慢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