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新建输入法问题,第一排按键点击无反应,求解决。

楼主(2017-05-18):
做了一个界面如下:

其中键盘输入窗口是DTC Code框架窗口的子窗口,在点击edit窗口时调出键盘输入窗口,通过点击键盘按键实现对edit窗口的实时输入。

现在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就是第一排的按键点击无效,我查了几遍,所有按钮的设置都是一样啊,搞不懂为什么,哪位大神给分析分析!

网友:
这个例子适合你现在的需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80

在另一个帖子里面回复你了,你估计没有看到。

楼主:
好的,谢谢。
看了,还是没看出来为什么第一排和后三排的按键会有区别。我把相关的代码贴出来,麻烦各位给分析分析,看看到底问题在哪。代码是在《第9期:全键盘拼音输入法界面设计》的基础上裁剪的。

static void _cbKeyPad(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WM_HWIN    hButton;
    int        Id;
    int        NCode;
    int        xSize;
    int        ySize;
    unsigned   i;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 创建所需的按钮 */
        case WM_CREATE:
            for (i = 0; i < GUI_COUNTOF(_aButtonData); i++)
            {
                hButton = BUTTON_CreateEx(_aButtonData.xPos, _aButtonData.yPos, _aButtonData.xSize, _aButtonData.ySize,
                hWin, WM_CF_SHOW, 0, ID_BUTTON + i);

                BUTTON_SetFont(hButton, &GUI_Font16B_ASCII);
                BUTTON_SetText(hButton, _aButtonData.acLabel);
                BUTTON_SetFocussable(hButton, 0);
            }
            break;

        /* 绘制背景 */
        case WM_PAINT:
            xSize = WM_GetWindowSizeX(hWin);
            ySize = WM_GetWindowSizeY(hWin);
            GUI_SetColor(COLOR_BORDER);
            GUI_DrawRect(0, 0, xSize - 1, ySize - 1);
            GUI_DrawGradientV(1, 1, xSize - 2, ySize - 2, COLOR_KEYPAD0, COLOR_KEYPAD1);
            break;
        /* 用于处理按钮的消息 */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if (_aButtonData[Id - ID_BUTTON].acLabel)
                    {
                        /* 第一步:实现字母大小写的切换 *******************************************/
                        if(strncmp((const char *)_aButtonData[Id - ID_BUTTON].acLabel, "Caps", sizeof(_aButtonData[Id - ID_BUTTON].acLabel)) == 0)
                        {
                            /* 当前是小写,切换到大写,必须在英文模式下实现大小写切换*/
                            if((s_CapsLock == 0)&&(s_SelectLangue == 1))
                            {
                                for (i = 0; i < GUI_COUNTOF(_aButtonData); i++)
                                {
                                    BUTTON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ID_BUTTON + i), _aButtonData.acLabel1);
                                }
                                s_CapsLock = 1;
                            }
                            else if((s_CapsLock == 1)&&(s_SelectLangue == 1))
                            {
                                for (i = 0; i < GUI_COUNTOF(_aButtonData); i++)
                                {
                                    BUTTON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ID_BUTTON + i), _aButtonData.acLabel);
                                }
                                s_CapsLock = 0;
                            }

                            /* 功能键处理完要退出 */
                            break;
                        }

                        /* 第三步:字母大小写的识别 ********************************************/
                        if(s_CapsLock == 0)
                        {
                            s_Key = _aButtonData[Id - ID_BUTTON].acLabel[0];
                        }
                        /* 大写字母 */
                        else
                        {
                            s_Key = _aButtonData[Id - ID_BUTTON].acLabel1[0];
                        }

                    /* 字符显示*******************************************************************/

                        /* 点击回车键 */
                        if(strncmp((const char *)_aButtonData[Id - ID_BUTTON].acLabel, "Enter", sizeof(_aButtonData[Id - ID_BUTTON].acLabel)) == 0)
                        {
                            WM_DeleteWindow(hItem_Keyboard);
                            break;
                        }

                        if(strncmp((const char *)_aButtonData[Id - ID_BUTTON].acLabel, "Back", sizeof(_aButtonData[Id - ID_BUTTON].acLabel)) == 0)
                        {
                            MULTIEDIT_AddKey(hItem_edit,GUI_KEY_BACKSPACE);
                        }

                        /* 其它按键,但不能是功能键 */
                        if(_aButtonData[Id - ID_BUTTON].Control == 0)
                        {
                            s_Textbuf[0] = s_Key;
                            s_Textbuf[1] = '\\0';
                            MULTIEDIT_AddText(hItem_edit,s_Textbuf);

                        }
                    }

                break;
            }
    }

}

网友:
直接用官方的那个例子就好了,就是你需要的,省的倒腾了。简单又好用。

楼主:
没有数字啊,还是得倒腾。我也确实想搞清楚问题在哪,这也是在《第9期:全键盘拼音输入法界面设计》代码上裁剪的啊,我觉得《第9期:全键盘拼音输入法界面设计》这个做得很不错,还支持中文输入,后期有需要时可以直接扩展了。

大侠,帮忙分析分析到底问题在哪呗,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数字啊,还是得倒腾。我也确实想搞清楚问题在哪,这也是在《第9期:全键盘拼音输入法界面设计》代码上裁剪的啊,我觉得《第9期:全键盘拼音输入法界面设计》这个做得很不错,还支持中文输入,后期有需要时可以直接扩展了。

大侠,帮忙分析分析到底问题在哪呗,急啊!

功能键C/e表示当前是汉字输入,c/E表示英文输入。切换到英文输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键C/e表示当前是汉字输入,c/E表示英文输入。切换到英文输入看看。

功能键C/e我这里没有使用,使用的功能键只有Caps、Enter、Back,所以也就不存在切换之说了。

楼主:
我附上我的部分代码,可以直接仿真运行,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eric2013

点击edit框,调出键盘后,第一排button不能点击

楼主:
/* 创建所需的按钮 */
        case WM_CREATE:
            for (i = 0; i < GUI_COUNTOF(_aButtonData); i++)
            {
                hButton = BUTTON_CreateEx(_aButtonData.xPos, _aButtonData.yPos, _aButtonData.xSize, _aButtonData.ySize,
                hWin, WM_CF_SHOW, 0, ID_BUTTON + i);
                BUTTON_SetFont(hButton, &GUI_Font16B_ASCII);
                BUTTON_SetText(hButton, _aButtonData.acLabel);
                BUTTON_SetFocussable(hButton, 0);
            }
            break;

屏蔽掉 BUTTON_SetFocussable(hButton, 0);就可以了,但我还是想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所有的botton都是同样的属性啊,为什么就第一排有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