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局部变量的耗时问题

楼主(2017-05-19):
有些函数程序中会被频繁调用,函数里面有一些局部变量;
我们知道局部变量所占用的内存在调用函数时被申请,退出函数时被释放,
想问的是申请和释放局部变量内存的时候会不会占用CPU时间?

网友:
局部变量的申请释放比较简单,调整下栈指针就好了,不怎么占用时间。

而函数嵌套等方式,造成的寄存器入栈和出栈占用些时间。

楼主:
对于偶尔调用的函数浪费点儿时间倒也罢,但如果是每个ms都会调用的函数,那就不得不考虑这个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偶尔调用的函数浪费点儿时间倒也罢,但如果是每个ms都会调用的函数,那就不得不考虑这个时间了

这都是正常开销,时间很短暂的,可以忽略,现在CM系列内核支持一半的寄存器自动入栈,其余的都是编译器优化入栈,非常迅速的。这些都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