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使用freeRTOS时遇到hard fault,请教如何解决

楼主(2017-05-19):
我使用的是CSR的SOC芯片:cotex-M3,在上电后,系统开始运行时,偶尔会出现hard fault异常,初步调查是由memManage fault和usage fault上报的结果。分析代码,始终找不到问题的原因。没用IAR在线调试工具,只能通过串口打印查看log信息。
请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如何入手分析解决hard fault异常?

网友:
M3内核基本都一样的,这里下载个F103的例子,参考移植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58

硬件异常的查找,可以看此贴: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