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些如何和谐RL-ARM

楼主(2017-05-19):
看了V4的STenWin教程,里面提到注册RL-ARM的内容,可是我用的MDK 4.74版只能注册MDK,而RL-ARM不知如何注册,请问试用了RTX没问题的话还要不要注册RL-ARM
图片是教材里的内容。我用注册机能让MDK显示下面那一项。

网友:
这个注册机比较老了,使用这个帖子里面的二代注册机,注册一次就好了,把你之前的注册删掉: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46

楼主:
   嗯,解决了。还有个问题啊,2020以后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解决了。还有个问题啊,2020以后怎么办呢?

车到山前必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