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编译链接问题

楼主(2017-05-20):
这提示的是啥意思啊?什么原因造成的?改动前可以编译,改动就是增加了一张背景图片

网友:
你的flash空间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的编译器设置,需要怎么修改?我有外部FLASH,型号是W25Q128,大小16MB
eric2013:
你的flash空间超了。

这提示的是啥意思啊?什么原因造成的?改动前可以编译,改动就是增加了一张背景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提示的是啥意思啊?什么原因造成的?改动前可以编译,改动就是增加了一张背景图片

改这个不行,你可以想办法用流位图,将流位图存储到SPI Flash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这个不行,你可以想办法用流位图,将流位图存储到SPI Flash里面。

我的图片是以数组形式存储的位图格式,现在我把图片数组写进了外部FLASH里面,如地址0x78cccd0,现在我在工程里使用如下方法使用该图片数组:

const unsigned long *_acOBD = (const unsigned long *)0x78cccd0;             //OBD picture
const GUI_BITMAP bmOBD = {
  80, // xSize
  80, // ySize
  320, // BytesPerLine
  32, // BitsPerPixel
  (unsigned char *)_acOBD,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NULL,  // Pointer to palette
  GUI_DRAW_BMP8888
};

但编译时会报错误,错误语句为黄底色部分,故障信息为“expression must have a constant value”,请问应该怎么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图片是以数组形式存储的位图格式,现在我把图片数组写进了外部FLASH里面,如地址0x78cccd0,现在我在工程里使用如下方法使用该图片数组:

const unsigned long *_acOBD = (const unsigned long *)0x78cccd0;          & ..

直接用流位图就好了,简单省事。图片数据存到flash太麻烦了。

你这里用的这种方式必须外部flash支持总线方式访问才行,也就是必须得是总线方式的NOR Flash。

楼主:
用流位图解决了,是从SD卡加载的。

还是希望@eric2013能出一份从SPI-FLASH加载流位图的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流位图解决了,是从SD卡加载的。

还是希望@eric2013能出一份从SPI-FLASH加载流位图的例程。

网友:
新版的emWin教程里面不是有个XBF字体方式么,是用SPI Flash,而使用流位图的SPI Flash,方法是类似的,你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