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触摸板有效坐标在emwin中识别的疑问

楼主(2017-05-20):
现在有个需求,就是触摸有效的时候,蜂鸣器叫一下。
目前设计的时候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很多例程只是涉及到如何检测是否是有效按压到触摸屏,并没有判断,这个有效坐标,是否在有效的控件范围内。
导致,不管按到什么位置,只要是有效按压蜂鸣器都会叫下。
1.如果都需要在按键或者edit,text里面做的话,那么代码太过繁琐,必须每次空间有效响应的时候,触发下蜂鸣器。假设每个页面有20个空间,50个页面。那么光一个启动标志都需要
都需要启动1000次在不同的事件里面,这样写太过不友好。

2.所以想了解下,我们得到按压坐标后,是否可以能够判断是否是有效控件坐标,如果是发给GUI,并启动下蜂鸣器,如果不是,就不发送。

网友:
这个多虑了,你的触摸驱动驱动代码防止飞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虑了,你的触摸驱动驱动代码防止飞点就好了。

这个有个问题,就是我单点按压都是非常准确。但是用手指按压,属于面按压,有个过程的。从指尖到最后按压到位,都是指尖先到,有可能会呈现,你按压到该按键上面,但是由于指尖先到,这个先到的部位不再按键有效区域内,导致你本次按键无效,但是按键蜂鸣器叫了。这样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个问题,就是我单点按压都是非常准确。但是用手指按压,属于面按压,有个过程的。从指尖到最后按压到位,都是指尖先到,有可能会呈现,你按压到该按键上面,但是由于指尖先到,这个先到的部位不再按键有效区域内,导致你本次按键无效,但是按键蜂鸣器叫了。这样就不好了。

什么屏,电容屏?电容屏指尖没有效果的。

电阻屏更不用担心了,电阻屏只有指尖才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