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使用dma2d功能,如果实现jpg图片的横竖屏显示 ?

楼主(2017-05-21):
请教下,使用dma2d功能,如果实现jpg图片的横竖屏显示 ?

网友:
可以在这个帖子里面任意下载一个emWin例子,里面有个bsp_tft_429.C文件,这个裸机方式实现的。
你可以参考横竖实现: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这个帖子里面任意下载一个emWin例子,里面有个bsp_tft_429.C文件,这个裸机方式实现的。
你可以参考横竖实现: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你好,已经找到了,

    /* JPEG图片显示方式一:实际项目不推荐,会用即可 */#if defined Method1
    {        uint32_t t0, t1;
        char buf[50];
        t0 = GUI_GetTime();        _ShowJPEG1("1.jpg");
        t1 = GUI_GetTime() - t0;

        sprintf(buf, "speed = %dms/frame", t1);        GUI_DispStringAt(buf, 10, 10);

/**********************************************************************************************************
*    函 数 名: _ShowJPEG1*    功能说明: 显示JPEG图片
*    形    参: sFilename  要读取的文件名*    返 回 值: 无
**********************************************************************************************************/
void _ShowJPEG1(const char *sFilename) {
    /* 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s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FA_OPEN_ALWAYS);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
        /* 绘制JPEG图片 */
    GUI_JPEG_DrawEx(_GetData, &file, 0, 0);     // 这个程序不能够跳转啊,提示找不到 ??  这个文件是如何实现 解码 jpg 后显示的 ??

                                                                             // 还有 能够实现 横竖屏显示功能的啊 ????????????                                                                       // 貌似都没有看懂 ?
        /* 关闭文件 */
    f_close(&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