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如何使用graph小工具啊、步骤是什么啊,主要是做示波器的一个界面

楼主(2017-05-21):
本人小白一枚,希望能帮忙解答下

网友A:
1. 可以学习我们的新版emWin教程Graph章节,先会使用,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2. 然后就是看这个帖子,学会整体刷新: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997

会了这两步就可以,不过,毕竟Graph控件的性能有限,可以学习我们示波器的Demo方案,直接2D函数绘制: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6

网友B(2020-10-26):
引用 网友A:
1. 可以学习我们的新版emWin教程Graph章节,先会使用,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借楼向硬汉哥提个问题,就是我用Modbus读取出来的浮点数要怎么画点在您那种二代示波器上画出曲线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借楼向硬汉哥提个问题,就是我用Modbus读取出来的浮点数要怎么画点在您那种二代示波器上画出曲线来?

不同幅值设置下,都有一个专门的幅值转换因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幅值设置下,都有一个专门的幅值转换因数。

我的数据已经通过modus采集出来了,而且也转换好了,应该只是画点就行了吧,还要弄不同的幅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数据已经通过modus采集出来了,而且也转换好了,应该只是画点就行了吧,还要弄不同的幅值?

可以,你按照比例缩放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