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按钮使用位图设置皮肤后闪烁,开了内存内存设备,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朋友吗
迎风而舞,扶摇直上九万里。

楼主(2017-05-22):
        我用按钮控件显示位图图标,按个七八次再按的时候按钮按下松开的时候就闪烁,我是在PC仿真器上跑的程序,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兄弟吗?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也用这个函数使能了动态内存。

网友:
方便的话,发个能够在模拟器上面跑的简单测试,我给你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发个能够在模拟器上面跑的简单测试,我给你测测。
   button.rar (4 KB, 下载次数: 42)    硬汉非常谢谢,你直接把.c添加到仿真器上运行就可以了,点的前几次不闪,多点几次就闪烁了

网友:
这两个函数,换成如下初始化顺序,这样桌面窗口才能也使能使用存储设备。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In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函数,换成如下初始化顺序,这样桌面窗口才能也使能使用存储设备。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Init();


换一下可以了,但是我看了下教程和官方的例程,都是把WM+SetCreatFlags() ; 这个函数放到GUI_Init() 这个函数后边了,有什么说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函数,换成如下初始化顺序,这样桌面窗口才能也使能使用存储设备。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Init();
button_self.rar (4 KB, 下载次数: 38)   我照着例程做的一个自定义按钮的回调函数,按下去有透明效果,我这个按下去没啥反应,对着教程看也没什么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下可以了,但是我看了下教程和官方的例程,都是把WM+SetCreatFlags() ; 这个函数放到GUI_Init() 这个函数后边了,有什么说法吗

就是我前面说的,如果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放在   GUI_Init();前面侧可以使能桌面窗口也使用存储设备,这样你建立在桌面窗口上面的按钮才不会闪烁。

而放在后面是不行的。放在后面的话,桌面窗口不会使用存储设备,就这点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我前面说的,如果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放在   GUI_Init();前面侧可以使能桌面窗口也使用存储设备,这样你建立在桌面窗口上面的按钮才不会闪烁。

而放在后面是不行的。放在后面的话,桌面窗口不会使用存储设备,就这点区别。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