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系统] 80采样数据如何变成64点?

楼主(2017-05-24):
AD采样送来的采样点数是每周波80点,想用M4自带的64点的FFT,有没有好的算法把80点采样变换成64点呢?梯形算法?

楼主: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用FFT只为了求直流分量或者基波值,用补0的方法把80点补成128点会不会对结果有影响呢?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楼主:
80变成64点还有其他算法或者库之类的吗?
有时我还想让所有的采样点数前移几度,应该也有 类似的算法吧

网友:
直接扩展就好了,没问题的。

楼主:
还想把采样点数统一向前或者向后移动个固定角度来补偿互感器造成的相角差,如1分,有没有好的算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想把采样点数统一向前或者向后移动个固定角度来补偿互感器造成的相角差,如1分,有没有好的算法呢?

没整过这个。

网友:
这个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