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信号量超时等待请教

楼主(2017-05-25):
程序调用  BSP_OS_SemWait (&SEM_LMT_CHECK_RDY, 20000); 进行信号量等待,本意是想等待20秒未接收到信号则timeout, 但是如果不发送信号则程序一直死在上面无法超时跳出

网友:
直接调用函数
OSSemPend((OS_SEM *)p_sem,
              (OS_TICK )dly_ticks,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CPU_TS  )0,
              (OS_ERR *)&err);

测试。

楼主:
在这个函数中也是调用该函数,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楼主:
OS_ERR      err;
    CPU_INT32U  dly_ticks;

    dly_ticks  = ((dly_ms * DEF_TIME_NBR_mS_PER_SEC) / OSCfg_TickRate_Hz);

    OSSemPend((OS_SEM *)p_sem,
              (OS_TICK )dly_ticks,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CPU_TS  )0,
              (OS_ERR *)&err);

    if (err != OS_ERR_NONE) {
       return (DEF_FAIL);
    }

    return (DEF_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OS_ERR      err;
    CPU_INT32U  dly_ticks;

    dly_ticks  = ((dly_ms * DEF_TIME_NBR_mS_PER_SEC) / OSCfg_TickRate_Hz);
.......

查下这个函数获取的数值是否有问题

  dly_ticks  = ((dly_ms * DEF_TIME_NBR_mS_PER_SEC) / OSCfg_TickRate_Hz);

另外你的滴答定时器是不是按照你设置的周期在运行。

主要就这两个问题了,别的基本都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