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是否可以修改ListView控件的外边框颜色?

楼主(2017-05-25):
请问是否可以修改ListView控件的外边框颜色, 默认的边框颜色为黑色:

默认的边框颜色为黑色

默认的边框颜色为黑色

网友:
改不了,没有专门的API函数。

使用自定义回调函数的可以改,但是难度有点大。

楼主:
如果不使用回调函数,那能不能把边框去掉,不绘制边框?

楼主:
Re:是否可以修改ListView控件的外边框颜色?

如果不使用回调函数,那能不能把边框去掉,不绘制边框?

网友:
你可以试试。

网友(2023-11-02):
目前有找到方法吗?

网友A:
关于listview控件边框不显示目前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listview控件边框不显示目前有解决方案吗?

这种方法试试:

去掉EDIT控件的黑色边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095&fromuid=58

网友B(2024-11-22):
1、列表用WIDGET_SetEffect(listview0_hWin, &WIDGET_Effect_None);把表框颜色去掉。
2、表头用默认的皮肤色修改
    HEADER_GetSkinFlexProps(&HEADER_Props_Def, 0);

    for (i = 0; i < 2; i++) {
        HEADER_Props_Def.aColorFrame[i] = GUI_COLOR_GRID;
        HEADER_Props_Def.aColorUpper[i] = GUI_COLOR_HEADER;
        HEADER_Props_Def.aColorLower[i] = GUI_COLOR_HEADER;
    }

    HEADER_Props_Def.ColorArrow = GUI_COLOR_GRID;
    HEADER_SetSkinFlexProps(&HEADER_Props_Def, 0);
    HEADER_SetDefaultSkin(HEADER_SKIN_FLEX);
3、在PaintDialog里面给listview的外边框加一个矩形框相当于改变了边框的颜色。

AppWizard里面listview的边框颜色等等都能设置,但是不太好提出来整合到原来的经典的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列表用WIDGET_SetEffect(listview0_hWin, &WIDGET_Effect_None);把表框颜色去掉。
2、表头用默认的皮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