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UTF-8转换工具问题

楼主(2017-05-25):
好久没有搞UTF-8和中文的转换了,以前用过一下,都是中文转成这样的\xe6\x88\x91\xe6\x9d\xa5\xe8\x87\xaa\xe5\xbe\xb7\xe5\x9b\xbd\xe3\x80\x82格式
但现在网上找了半天,都是中文转成这是一个例子这样的格式。
这样的格式在模拟器上显示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字符串。
好奇怪,以前那种格式的转换工具怎么没了?
以前好像是百度应用中转换的

网友:
你需要的是U2C.exe小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的是U2C.exe小软件。

原来如此,但另一个问题也很奇怪
FontCvt.exe工具,通过读文本来取字时,使用的是unicode编码
但U2C.exe需要的却是UTF-8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的是U2C.exe小软件。

另外追问下,用"\\xe7\\xb3\\xbb\\xe7\\xbb\\x9f\\xe8\\x8f\\x9c\\xe5\\x8d\\x95"这种形势的存储中文,比直接用
“系统菜单”这种形势存放要占更多的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追问下,用"\\xe7\\xb3\\xbb\\xe7\\xbb\\x9f\\xe8\\x8f\\x9c\\xe5\\x8d\\x95"这种形势的存储中文,比直接用
“系统菜单”这种形势存放要占更多的flash?

都是UTF-8编码,没区别。

网友:
嫌麻烦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嫌麻烦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果然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