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系统] 关于定点数Q15转浮点的疑问

楼主(2017-05-26):
数字信号处理教程14.2.1中对Q15转浮点有这样一句话
pDst[n] = (float32_t) pSrc[n] / 32768;      0 <= n < blockSize.
想问一下为什么要除以32768,直接强制转换不就得了?

网友:
这是定点数,不是整数,Q15的范围是-1到1,只是用的-32768到32767的整数数值来表示而已。

楼主:
可Q15类型定义是这样的啊typedef int16_t q15_t;
int16_t的范围不就是从-32768到32767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Q15类型定义是这样的啊typedef int16_t q15_t;
int16_t的范围不就是从-32768到32767吗?

网上搜些资料,补补定点数的基础知识,教程里面也有点讲解。

定点数的本质是小数,整数只是其表现形式

这里Q15仅仅是用的-32768到32767的整数数值来表示而已,实际的数值范围是-1到1。

楼主:
噢,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