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打开了SDIO中断使能后emwin就不能工作了

楼主(2017-05-28):
是这样的 ,我单独测试emwin和sd卡都是正常的,我把sd和flash都做了fatfs,最奇葩的是,我只在st3210xx.it.c中增加了SD卡的中断服务函数,main函数并没有去调用SD卡的一切操作,就单纯的测试emwin就不行了 ,屏幕不显示,而去掉中断服务函数之后就正常工作 ,这个问题真的好奇葩 ,不知道咋回事 ,上论坛来求助下 ,还有,之前申请的账号由于太久没来了,安全答案都忘了,找回密码,还需要答案 ,这个真的有点不人性化呀 ,只能重新注册一个账号。提个小意见 。

网友:
这种奇葩的问题,一般原因都比较简单,你再找找。
不行就参考我们103现成的例子对比参考、
===========================
我们的这个渣渣论坛,我自己都受不了了,你看看我这里汇总的十宗罪,严重影响我每天的打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3&page=e#a

如果你还记得你的网名,我可以帮你复位密码。网名也不记得了,就没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奇葩的问题,一般原因都比较简单,你再找找。
不行就参考我们103现成的例子对比参考、
===========================
我们的这个渣渣论坛,我自己都受不了了,你看看我这里汇总的十宗罪,严重影响我每天的打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3&page=e#a

网友:
好的 ,谢谢。我在继续看看 ,网名是ap321 , 我是安全答案忘了,可以把重置链接发送至我注册邮箱吗?

网友:
版主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下 ,就是我移植了emwin之后初始化滴答定时器之后调用GUI_Init(),这个没问题 ,但是如果我使用了GUI_Delay之后 GUI_Init() 就卡住了 。

伪代码:
Systick_Init()
GUI_Init()
printf( 1 )
这个1可以打出来 ,

但是如果这样 ,就打印不出来
Systick_Init()
GUI_Init()
printf( 1 )
GUI_Delay(ms);

这个时基我已经更改为滴答里面的变量了 ,我参考过论坛的历程,是一模一样的 。我很奇怪这个初始化的时候触碰了哪里就不行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图已经修改了,而且也正确初始化了滴答定时器 ,但是调用GUI_dleay的时候就会卡在gui_init这一步!
我在别的芯片上移植过emwin,这是没问题的 ,我这是第一次在stm上移植这个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你的滴答定时器中断调用全局变量g_iRunTime进行更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滴答定时器中断调用全局变量g_iRunTime进行更新了吗。

回答版主,肯定更新了 ,打印也可以打印出来哦 !但是调用GUIdelay 之后 全部程序都卡死,调试进入之后停止不能停止 。我使用了别人移植好的模板测试没问题,我比较了一下没啥区别呢 !这个问题有点郁闷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滴答定时器中断调用全局变量g_iRunTime进行更新了吗。

单独调用GUI刷屏幕 正常 ,单独调用 滴答 正常 。一起来 挂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独调用GUI刷屏幕 正常 ,单独调用 滴答 正常 。一起来 挂了 !

使用的STemWin? 硬件CRC使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STemWin? 硬件CRC使能了吗

使能了哦 !我在怀疑是不是那个库有问题 。使用的是STM32F10XCube 里面的 V1.4版本的 ,emwin是5.2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能了哦 !我在怀疑是不是那个库有问题 。使用的是STM32F10XCube 里面的 V1.4版本的 ,emwin是5.28的

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的话,那移植emWin使用我们早期V5开发板教程的通用移植方法吧,实现很方便的,也容易测试出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的话,那移植emWin使用我们早期V5开发板教程的通用移植方法吧,实现很方便的,也容易测试出问题所在。

网友:
嗯 !目前是这样 ,之前不知道哪里下的emwin5.32版本的 。目前最新的是 5.30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