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操作SDRAM的突发操作问题,本质就是个单次突发或者说没有突发

楼主(2017-05-30):
先在一楼补充下什么是突发模式,这个篇文章讲解非常详细,早期在此帖子里面已经有强烈推荐过: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2
=====================================================

楼主:
最近想再进一步的优化下SDRAM的时序,看看有没有提高的空间。研究了下突发,没什么提高的空间。还是提高时钟和缩短时序最有效。F429会把单次写请求和突发写请求转换成单次写访问。本质就是个单次突发或者说没有突发,因为时序图中的突发写操作是每给一个列地址出一次数据

F429的读操作也是一样的,也会把单次的读操作和突发读操作转换成单次读访问。本质上也是单次突发,读操作唯一的好处是多了一个FIFO。

楼主:
SDRAM手册突发模式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SDRAM手册突发模式的配置:

网友:
请教下,那具体的 Burst Length 功能,一般是设置为 1ibt、2bit, 4bit, 8bit 的哪种好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那具体的 Burst Length 功能,一般是设置为 1ibt、2bit, 4bit, 8bit 的哪种好啊 ???

没有用,设置那个都行,对于STM32来说,仅支持单次突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设置那个都行,对于STM32来说,仅支持单次突发。
请教下,那具体的 Burst Length 功能,一般是设置为 1ibt、2bit, 4bit, 8bit 的哪种好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那具体的 Burst Length 功能,一般是设置为 1ibt、2bit, 4bit, 8bit 的哪种好啊 ???

网友:
设置为1就行了。

网友:
     很详细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