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HR913129A 这个网络接口头与 HR911105A 可否直接替换啦 ?

楼主(2017-05-30):
请教下,HR913129A 这个网络接口头可否直接替换 HR911105A 这个啊 ??

网友:
HR911105A找的到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HR911105A找的到手册,

你好,请问 有没有 HR913129A 这个的手册啊,我一时也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 有没有 HR913129A 这个的手册啊,我一时也没有找到
找到了,一个后缀是A  : RJ45-LED

网友:
另一个是 HR913129A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个是 HR913129AE

网友:
多谢多谢啊,

刚刚看了一下他们的参数,貌似是一样的,管教排列貌似也一样的,

他们两个貌似应该可以直接替换了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多谢啊,

刚刚看了一下他们的参数,貌似是一样的,管教排列貌似也一样的,

网友:
可以的,估计应该是升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