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A2D的行偏移寄存器该如何理解,它是指的每个行之间的像素间距

楼主(2017-05-30):
要充分理解下面这两个寄存器,一个是源地址行偏移,一个是目标地址的行偏移,比如我们要将摄像头输出的数据
DMA2D到显示屏上面,就得设置源行偏移是0。
========================================

楼主(2018-08-09):
重温此知识点,极其重要!

网友A:
行偏移,就是 你每行显示结束后 向后偏移的像素点数,当像素点数大于 屏幕长度时,就会换行。

偏移后的坐标就是下一行的显示起始位置。

例如:800*480的屏幕, 你在 x=100,y=100坐标显示一个100*100的图片,
你的起始位置是 (800*y+x)*pixsize(像素大小),然后你这行的结束地址就是 200,100, 行偏移 计算: 800 - 100 = 700.

下一行的起点 x 坐标就是: 200+700 = 900;  x > 800 y加1  真是坐标就是 100,1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偏移,就是 你每行显示结束后 向后偏移的像素点数,当像素点数大于 屏幕长度时,就会换行。

偏移后的 ...

一句话总结就是行结束点到下一行起点的间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句话总结就是行结束点到下一行起点的间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句话总结就是行结束点到下一行起点的间距。

怕他不懂,说详细点。顺便绕一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