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开启DMA2D后屏幕会抖动一下?

楼主(2017-05-3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579
根据这个帖子,我换了sram(IS61WV51216BLL),16位,读写周期可以达到8ns。
我配置好后
1.单独测试读写,没有问题。
2.不使用DMA2D,在屏幕打印文字、线条,图片都显示正常。
但是当我开启DMA2D绘制的时候,屏幕就会发送不正常的抖动,变形。当DMA2D完成之后,又恢复正常。
然后我降低了LCD的时钟频率,这个问题才不会出现。但是随着而来的,就是屏幕又开始闪频,估计是降低了时钟频率,屏幕刷新率降低了。

我就纳闷了,为什么开启DMA2D会影响到LCD控制器LDTC?

网友:
其实你们应该修改个方法,没必要用这个SRAM了。配个32位SDRAM,什么都有了。另外F4系列配套高速SRAM性能比较渣,发挥不出高速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们应该修改个方法,没必要用这个SRAM了。配个32位SDRAM,什么都有了。另外F4系列配套高速SRAM性能比较渣,发挥不出高速来。

网友:
是总线的速度太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总线的速度太慢么

是的,实际性能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实际性能比较差。

总线速度是啥意思?STM32端读写SRAM的速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线速度是啥意思?STM32端读写SRAM的速度吗?

对。你搞个32位的SRAM,应该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