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ATM机例程中关于WIN窗口聚焦的问题

楼主(2017-05-31):
在使用KEY发送消息时,是需要有focus焦点的,但这个窗口是无法设置聚焦的吧?

网友:
控件形式的,不可以的,使用哪种WM_CreateWindow之类的函数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件形式的,不可以的,使用哪种WM_CreateWindow之类的函数可以。

是这样?这文档也没区分说明吧,还是这个widget就说明了?
用WM_CreateWindow()这一类创建可以的话,那也是有方便有麻烦啊
感觉创建页面用对话框形式那真是方便 啊
特别是页面越多越方便,文件都只要复制然后简单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这文档也没区分说明吧,还是这个widget就说明了?
用WM_CreateWindow()这一类创建可以的话,那也是有方便有麻烦啊
感觉创建页面用对话框形式那真是方便 啊
特别是页面越多越方便,文件都只要复制然后简单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
是的,事实上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