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STemwin问题

楼主(2017-05-31):
我在STM32F746NG的开发板上移植了FreeRTOS和STemwin,开了三个任务,一个做串口通信,一个显示界面,一个更新触摸屏pointer,然而显示 界面的任务运行时跑出来的对话框有很多毛刺,按钮点一下整个字都模糊了,请问这可能是什么问题
把对话框显示程序放到没有操作系统的Demo里面跑出来的界面很好
挺急的,在线等

网友:
可以把FreeRTOS例程中main函数里面所有函数都注释掉,改成用裸机的,测试下你的这个工程模板是否有问题。

没问题后再测试仅开启一个emWin任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FreeRTOS例程中main函数里面所有函数都注释掉,改成用裸机的,测试下你的这个工程模板是否有问题。

没问题后再测试仅开启一个emWin任务看看。

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FreeRTOS例程中main函数里面所有函数都注释掉,改成用裸机的,测试下你的这个工程模板是否有问题。

没问题后再测试仅开启一个emWin任务看看。

我又重新搞了一个工程模板,还是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又重新搞了一个工程模板,还是这个样子。。。。

在另外的一个帖子回复了: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