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STemwin问题

楼主(2017-05-31):
移植了FreeRTOS+STemwin,开了一个任务来创建button控件,但是液晶上完全不显示,有大神知道为什么吗

楼主:
uint32_t PreviousWakeTime = osKernelSysTick();
    GUI_PID_STATE State;
    CALIBRATION_Check();
    GUI_SetBkColor(GUI_RED);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Clear();
    BUTTON_Handle hButton;
    for(;;){
        GUI_DrawLine(0,0,0,1);//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DispStringHCenterAt("Click on button...", 400, 240);
        hButton = BUTTON_Create(110, 110, 100, 40, GUI_ID_OK, WM_CF_SHOW);
        BUTTON_SetText(hButton, "Click me...");
        while (GUI_WaitKey() != GUI_ID_OK);
        BUTTON_Delete(hButton);
        GUI_ClearRect(0, 0, 800, 480);
    }

楼主:
这是任务里的代码

网友:
先实现一个简单的,初始化后仅调用函数GUI_SetBkColor和GUI_Clear设置下背景色,看看背景色是不是有问题。

另外,在另外一个帖子里面说的FreeRTOS工程模板,先在main函数里面裸机测试有问题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实现一个简单的,初始化后仅调用函数GUI_SetBkColor和GUI_Clear设置下背景色,看看背景色是不是有问题。

另外,在另外一个帖子里面说的FreeRTOS工程模板,先在main函数里面裸机测试有问题没。

好的我去试下,

裸机下我测试过,窗口界面没有问题,也就是说用GUIbuilder生成的代码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实现一个简单的,初始化后仅调用函数GUI_SetBkColor和GUI_Clear设置下背景色,看看背景色是不是有问题。

另外,在另外一个帖子里面说的FreeRTOS工程模板,先在main函数里面裸机测试有问题没。

您好,我裸机下button控件能够正常生成,一放到FreeRTOS的任务里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