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结构体声明没看懂,求解惑

楼主(2017-06-01):
typedef struct{
    int16 *dbuffer_ptr;                        /*
    int16 offset;
    struct RESULT_LOCK *lock;
    void (*Decode_A)(void*);           //这里是一个函数
    struct SIG_RESULT *output;
}DECODE;

typedef DECODE  *DECODE_HANDLE;

void Decode_A(DECODE_HANDLE);

Decode_A()函数是有参数输入的啊  为什么在结构体中声明成了void (*Decode_A)(void*;不懂 。希望帮我解答一下我的疑惑

网友:
void (*Decode_A)(void*);        和  void Decode_A(DECODE_HANDLE);    应该没有关系吧。

    void (*Decode_A)(void*);  里面的Decode_A是函数指针变量。

void Decode_A(DECODE_HANDLE);  就是这个函数,

只是两个定义的名字一样了。

楼主:
我可以确定void (*Decode_A)(void*); 和  void Decode_A(DECODE_HANDLE);  他两就是一个函数,只不过在结构体里声明成void (*Decode_A)(void*);   这样了

楼主:
void (*Decode_A)(void*);           //这里是一个函数
后面注释也说他是一个函数

楼主:
void (*Decode_A)(void*);  里面的Decode_A是函数指针变量。 如果他不是一个函数,只是一个指针变量,前面不能加 void 吧

网友:
这个void (*Decode_A)(void*);就是这个函数指针声明,这个指针变量Decode_A可以指向任意函数,我这么说对不对。(返回值当然可以是void,表示无返回数据,要不无数值返回的函数指针怎么声明)

如果有关系只能是指针变量Decode_A去指向这个函数void Decode_A(DECODE_HANDLE);

另外,这个函数指针声明不是有参数么,void * 就是参数,未指定类型的指针变量。

楼主:
好像有点懂了,这么用我真是好蒙圈,void Decode_A(DECODE_HANDLE);  这里的参数就是我声明的结构体 。

网友(2017-10-27):
void (*Decode_A)(void*);中的Decode_A是函数指针。应该是能传进参数去,只不过参数是void*类型的吧。
void Decode_A(DECODE_HANDLE);  是个函数。来处理DECODE_HANDLE结构体的吧。

网友(2019-01-15):
void是十分方便,也是很邪恶的,可以表示任何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