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原创开源】极具可玩性的高端玩法,使用F429外接32位SDRAM虚拟VNC桌面,无需显示屏

楼主(2017-06-01):
1. 原创开源VNC综合Demo说明:
(1).操作这个例子前,务必要看之前发布的综合Demo演示和使用说明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 ,这个例子是由其修改而来的。依然是采用的RTX系统及其所有中间件。
(2). 这个项目的可玩性极高,可以做很多有意思的应用。做一些远程智能控制尤其方便,省去了学习html,xml,js等麻烦,且无需显示屏。
(3).网络协议栈用的RL-TCPnet,而VNC Server是用的emWin自带的功能。这里是用的我们V6开发板带的32位SDRAM虚拟一个800*480分辨率的界面出来。底层已经全部采用F429的DMA2D进行了优化。手机端和电脑端都可以访问的,这样就省去了使用显示屏的繁琐,而且性能可以发挥到F429外接裸屏的30%-50%,即使是这样,比F407+RA8875还是强很多的。电脑端的VNC比较好用,手机端还没有找到好用的。
(4).我们的又一个史诗级网络协议栈教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展中,初步今年9月份前发布: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34
2.  版本信息:
RTOS:           RL-RTX        V4.74
File System:  RL-FlashFS  V4.74
TCP/IP:         RL-TCPnet   V4.74
USB:             RL-USB        V4.74
CAN:            RL-CAN       V4.74
GUI:             emWin         V5.36
Modbus:     Designed by armfly
3.  14个任务优先级配置
(1). os_idle_demon,      优先级0系统空闲任务。
(2). AppTaskStatistic       优先级1:CPU利用率检测。
(3). AppTaskGUI,          优先级3:GUI主任务。
(4). _ServerTask,             优先级4:VNC Server
(5).AppTaskTCPMain,  优先级5:TCPnet网络主任务。
(6). AppTaskStart,        优先级7:启动任务。
(7). AppTaskCAN,        优先级8:CAN总线任务。
(8). AppTaskModbus,  优先级9:Modbus任务。
(9). AppTaskUSB,          优先级10:USB任务,
(10). AppTaskMusic,       优先级11:音乐任务,用于音乐播放器,视频播放器,录音机和收音机处理。
(11). AppTaskPinDetect, 优先级12:SD卡插拔检测任务。
(12). AppTaskTCPTimer, 优先级13:TCPnet网络定时更新任务。
  USB在运行的过程中会创建2两个任务
(14). USBD_RTX_EndPoint0                   优先级2:USB设备端点0任务。
(15). USBD_RTX_MSC_EP_BULK_Event  优先级2:USB BULK数据传输任务。
4.  15个中断安排
NVIC优先级分组采用4,仅抢占优先级,范围0-15。
LTDC中断,                抢占优先级 0
ETH以太网中断,        抢占优先级 0
USB FS中断,             抢占优先级 0
CAN2 TX中断,          抢占优先级 1
CAN2 RX0中断,        抢占优先级 1
DMA2_Steam5中断,抢占优先级 1
DMA2_Steam1中断,抢占优先级 1
EXTI6中断,               抢占优先级 1
USART3中断,           抢占优先级 2
EXTI2中断,               抢占优先级 2
TIM2中断,                抢占优先级 4
USART1中断,           抢占优先级 13
RTC Alarm中断,       抢占优先级 13
SVC中断,                  抢占优先级 14
Systick中断,             抢占优先级 15
PendSV中断,            抢占优先级 15
5.  内存安排
内部SRAM , CCM SRAM和SDRAM安排。
内部192KB SRAM       :80KB用于动态内存分配,其余用于任务堆栈,系统堆栈,文件系统,网络协议栈等。
内部64KB CCM SRAM:用于视频播放器时,JPEG解码。
外部16MB SDRAM     :前4MB用于SDRAM的虚部显示屏。
外部16MB SDRAM     :后12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6. RTX调试组件效果展示

7.  开启MDK4.74最高的3级优化,同时开启相当给力的时间优化

==============================================================
原创开源工程下载:
==============================================================
简易视频效果演示,手机简单拍了个,像素稍差些,主要看性能:
https://v.qq.com/x/page/u051675jkpv.html
==============================================================
电脑端使用VNC Client访问部分效果展示,具体可看上面的视频:
主界面效果:

视频播放器效果(GIF格式图片)

音乐播放器效果(GIF格式图片)

RL-TCPnet主界面:

CAN控制界面:

Modbus控制界面:

模拟U盘控制界面:

万年历:

最后来一张实际效果:

网友:
这个太赞了

网友:
强烈支持,用这个相当于在线调试了有没有。。。

楼主:
今天开始加紧收尾,准备开源。

网友:
简直吊炸天

网友:
   老大牛逼啊

网友:
RL-CAN  有那些功能 CANope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RL-CAN  有那些功能 CANopen? ??

没有哦,就是一个简单的CAN控制,方便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哦,就是一个简单的CAN控制,方便使用了。

有没有什么操作系统能够支持这个功能,对can的一些协议做些插件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什么操作系统能够支持这个功能,对can的一些协议做些插件之类的

可以看看这个两个: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575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93

网友:
太赞了,以后开发带显示屏的程序都不用带屏了,基本类似于模拟器里完成啊,加快开发速度

我之前搞了个树莓派,都是用远程登录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赞了,以后开发带显示屏的程序都不用带屏了,基本类似于模拟器里完成啊,加快开发速度

我之前搞了个树莓派,都是用远程登录玩的


网友(2017-07-18):
6666,想过把emwin底层驱动 用USB实现,直接打点到PC端虚拟器。
看到这个瞬间感觉想法太年轻了。

网友(2017-08-18):
引用 网友C:
6666,想过把emwin底层驱动 用USB实现,直接打点到PC端虚拟器。
看到这个瞬间感觉想法太年轻了。

如果真这么做就麻烦了,比如linux的图形界面思路就和你类似,是一个cs结构,对于实现各种远程都很容易,糟糕的是本地性能不咋的

其实完全可以用vnc这种做法解决的呀,各司其职才是最好的

网友(2017-10-04):
这个还会去做支持V5板子的部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会去做支持V5板子的部分吗?

V5性能不行,SRAM是16位接口的。

网友E(2022-09-25):
请教硬汉哥, STM32F429+16位SDRAM想实现emwin接RGB接口800*480或1024*600屏幕+VNC桌面可以吗?   另外请教VNC如果不用DM9000这类使用RJ45接口的,而是使用WIFI模块实现功能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硬汉哥, STM32F429+16位SDRAM想实现emwin接RGB接口800*480或1024*600屏幕+VNC桌面可以吗?   另外请教 ...

可以,就是速度差些。

网友F(2024-03-26):
引用 楼主:
可以,就是速度差些。

硬汉哥,有V7版本的例子吗,最近想使用VNC,但是连接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汉哥,有V7版本的例子吗,最近想使用VNC,但是连接不上

V7还没弄,后面我搞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V7还没弄,后面我搞个。

我用的keil的中间件,自动生成的代码没修改,第二张图,连接不上(图三),用wireshark抓包如下(图四,开发板地址是14,电脑是113),调试也发现连接后,GUI_VNC_Process函数立即返回1,然后关闭连接,整了几天了,找不到原因,硬汉哥给点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keil的中间件,自动生成的代码没修改,第二张图,连接不上(图三),用wireshark抓包如下(图四, ...

截图清晰点

楼主:
这个功能在H7下是一定可以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在H7下是一定可以使用的。

是的,现在可以使用了
主要是多了一个缓冲区,之前我的例子是和例程一样的,连上就断开,找了新版本的例程就可以使用了
static GUI_VNC_CONTEXT    _Context;
static struct sockaddr_in _Addr;
static U8                 _acBuffer[GUI_VNC_BUFFER_SIZE];    //多了这个缓冲区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在H7下是一定可以使用的。

但是现在又有一个新的问题,热插拔的问题,现在采用的方案是在检测到linkdown之后重新初始化网络协议栈,就是硬汉哥推荐的方式;但是对于这个VNC的例程插拔网线再重新连接有时候连接上会是黑屏,代码如下:

//检测到 linkdown 之后的重新初始化流程
1. linkdown的时候先 GUI_VNC_X_StopServer
2. 重新初始化网络协议栈
3. GUI_VNC_X_ReStartServer

为什么不直接再次调用函数 GUI_VNC_X_StartServer,实际测试的过程中,发现直接调用该函数的话重新连接就是黑屏,最终通过屏蔽代码的方式发现是 GUI_VNC_AttachToLayer 函数的问题,只要不再次调用 GUI_VNC_AttachToLayer 函数,再次连接可以成功。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按照上面所写的流程,大部分的时候是能够连接上的,而且画面都是正常的,但是反复测试(拔网线,重新连接)偶尔会连上就黑屏,而且一旦黑屏后面再连接就一直是黑屏,但是此时网络是能够正常通信的,重启一下,然后再连接画面就正常了,唯一的区别就是GUI也重新初始化了一下。
目前还在看这个问题,硬汉哥有测试这样的情况吗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c) 1996 - 2022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emWin V6.30 -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for embedded applications **
Al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Software belongs to  SEGGER.
emWin is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s.  Knowledge of the
source code may not be used to write a similar product.  This fil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terms:

The software has been licensed to  ARM LIMITED whose registered office
is situated at  110 Fulbourn Road,  Cambridge CB1 9NJ,  England solely
for  the  purposes  of  creating  libraries  for  ARM7, ARM9, Cortex-M
series,  and   Cortex-R4   processor-based  devices,  sublicensed  and
distributed as part of the  MDK-ARM  Professional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End  User  License  supplied  with  the  MDK-ARM
Professional.
Full source code is available at: www.segger.com

We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and fairness.
----------------------------------------------------------------------
Licensing information
Licensor:                 SEGGER Software GmbH
Licensed to:              ARM Ltd, 110 Fulbourn Road, CB1 9NJ Cambridge, UK
Licensed SEGGER software: emWin
License number:           GUI-00181
License model:            LES-SLA-20007, Agreement, effective since October 1st 2011
Licensed product:         MDK-ARM Professional
Licensed platform:        ARM7/9, Cortex-M/R4
Licensed number of seats: -
-------------------------- END-OF-HEADER -----------------------------

File    : GUI_VNC_X_Keil.c
Purpose : Starts the VNC server via TCP/IP.
          This version works with the Keil MDK-Pro TCP/IP stack.

          Enable the BSD socket component.
          Start by calling GUI_VNC_X_StartServer.

          _ServerTask requires 4096 Bytes of private stack.
          Only 1 client is supported.
*/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RTE_Components.h"             // Component selection

#ifdef RTE_CMSIS_RTOS2
#include "cmsis_os2.h"                  // ::CMSIS:RTOS2
#else
#include "cmsis_os.h"                   // ::CMSIS:RTOS
#endif

#include "rl_net.h"                     // Keil::Network:CORE
#include "GUI.h"
#include "GUI_VNC.h"

/*********************************************************************
*
*       Defines, configurable
*
**********************************************************************
*/

//
// Define maximum number of VNC clients that can connect
//
#define VNC_MAX_CLIENTS  1

/*********************************************************************
*
*       Static data
*
**********************************************************************
*/
static GUI_VNC_CONTEXT    _Context;
static struct sockaddr_in _Addr;
static U8                 _acBuffer[GUI_VNC_BUFFER_SIZE];

/*********************************************************************
*
*       Local functions
*
**********************************************************************
*/

/*********************************************************************
*
*       _cbVNC_Recv()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indirectly by the server; it's address
*    is passed to the actual server code as function pointer. It is
*    needed because the server is independent of the TCP/IP stack
*    implementation, so details for the TCP/IP stack can be placed
*    here.
*
*  Parameters
*    pData      : Where to store the received data.
*    NumBytes   : Maximum amount of data to receive.
*    pConnection: Connection handle (WebSocket context).
*
*  Return value
*    Amount of data received: >  0
*    Connection closed      : == 0
*    Error                  : <  0
*/
static int _cbVNC_Recv(U8* pData, int NumBytes, void* pConnection) {
  return recv((long)pConnection, (char*)pData, NumBytes, 0);
}

/*********************************************************************
*
*       _cbVNC_Send()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indirectly by the server; it's address
*    is passed to the actual server code as function pointer. It is
*    needed because the server is independent of the TCP/IP stack
*    implementation, so details for the TCP/IP stack can be placed
*    here.
*
*  Parameters
*    pData      : Data to send.
*    NumBytes   : Amount of data to send.
*    pConnection: Connection handle.
*
*  Return value
*    Amount of data sent: >  0
*    Connection closed  : == 0
*    Error              : <  0
*/
static int _cbVNC_Send(const U8* pData, int NumBytes, void* pConnection) {
  return send((long)pConnection, (const char*)pData, NumBytes, 0);
}

/*********************************************************************
*
*       _ListenAtTCPAddr()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Creates a non-blocking socket for accepting a VNC connection.
*
*  Parameters
*    Port: Port to use for accepting connections.
*
*  Return value
*    Parent socket handle.
*/
static int _ListenAtTCPAddr(U16 Port) {
         int         hSock;
  struct sockaddr_in InAddr;

  hSock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if (hSock <= 0) {
    while (1);  // Should not happen.
  }
  memset(&InAddr, 0, sizeof(InAddr));
  InAddr.sin_family      = AF_INET;
  InAddr.sin_port        = htons(Port);
  InAddr.sin_addr.s_addr = INADDR_ANY;
  bind(hSock, (struct sockaddr*)&InAddr, sizeof(InAddr));
  listen(hSock, 1);

  return hSock;
}

/*********************************************************************
*
*       _ServerTask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This routine is the actual server task.
*    It executes some one-time init code, then runs in an ednless loop.
*    It therefore does not terminate.
*    In the endless loop it
*      - Waits for a conection from a client
*      - Runs the server code
*      - Closes the connection
*/
#ifdef RTE_CMSIS_RTOS2
__NO_RETURN static void _ServerTask(void *arguments) {
#else
__NO_RETURN static void _ServerTask(void const *arguments) {
#endif
  int s, Sock, AddrLen;
  U16 Port;

  (void)arguments;

  //
  // Prepare socket (one time setup)
  //
  Port = 5900 + _Context.ServerIndex; // Default port for VNC is is 590x, where x is the 0-based layer index
  //
  // Loop until we get a socket into listening state
  //
  do {
    s = _ListenAtTCPAddr(Port);
    if (s != -1) {
      break;
    }
    osDelay(100); // Try again
  } while (1);
  //
  // Loop once per client and create a thread for the actual server
  //
  while (1) {
    //
    // Wait for an incoming connection
    //
    AddrLen = sizeof(_Addr);
    if ((Sock = accept(s, (struct sockaddr*)&_Addr, &AddrLen)) < 0) {
      continue; // Error
    }
    //
    // Run the actual server
    //
    GUI_VNC_Process(&_Context, _cbVNC_Send, _cbVNC_Recv, (void *)Sock);
    //
    // Close the connection
    //
    closesocket(Sock);
    memset(&_Addr, 0, 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
}

#ifdef RTE_CMSIS_RTOS2
static osThreadId_t s_vncTsakId = NULL;
static uint64_t _ServerTask_stk[4096 / 8];
static const osThreadAttr_t _ServerTask_attr = {
  .stack_mem  = &_ServerTask_stk[0],
  .stack_size = sizeof(_ServerTask_stk)
};
#else
static osThreadDef(_ServerTask, osPriorityNormal, 0, 4096);
#endif

/*********************************************************************
*
*       Global functions
*
**********************************************************************
*/
/*********************************************************************
*
*       GUI_VNC_X_StartServer()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This routine starts a separate task for the VNC server. It
*    requires that the OS and TCP/IP stack are already initialized.
*
*  Parameters
*    LayerIndex : Index of the GUI layer that is shown via VNC.
*    ServerIndex: Zero-based server index.
*
*  Return value
*    O.K.: 0
*
*  Additional information
*    This sample is intended to be used for starting one VNC server.
*    In case multiple layers shall be accessed by different server
*    instances (ServerIndex) this sample needs to be modified.
*/
int GUI_VNC_X_StartServer(int LayerIndex, int ServerIndex) {
  //
  // Check if maximum number of VNC clients is not exceeded.
  //
  if (ServerIndex >= VNC_MAX_CLIENTS) {
    return -1;
  }
  //
  // Init VNC context and attach to layer (so context is
  // updated if the display-layer-contents change).
  //
  GUI_VNC_AttachToLayer(&_Context, LayerIndex);
  _Context.ServerIndex = (uint16_t)ServerIndex;
  //
  // Set up pointer to RFB buffer.
  //
  _Context.pBuffer      = _acBuffer;
  _Context.SizeOfBuffer = GUI_VNC_BUFFER_SIZE;
  //
  // Create task for VNC Server
  //
#ifdef RTE_CMSIS_RTOS2
  s_vncTsakId = osThreadNew(_ServerTask, NULL, &_ServerTask_attr);
#else
  osThreadCreate(osThread(_ServerTask),NULL);
#endif
  //
  // O.k., server has been started
  //

  return 0;
}

/*********************************************************************
*
*       void GUI_VNC_X_StopServer(void)
*       重启服务线程
*/
extern int GUI_VNC_X_ReStartServer(int LayerIndex, int ServerIndex);
int GUI_VNC_X_ReStartServer(int LayerIndex, int ServerIndex) {
  (void)LayerIndex;
  (void)ServerIndex;

#ifdef RTE_CMSIS_RTOS2
  s_vncTsakId = osThreadNew(_ServerTask, NULL, &_ServerTask_attr);
#else
  osThreadCreate(osThread(_ServerTask),NULL);
#endif
  //
  // O.k., server has been started
  //

  return 0;
}

/*********************************************************************
*
*       void GUI_VNC_X_StopServer(void)
*       关掉服务线程
*/
extern void GUI_VNC_X_StopServer(void);
void GUI_VNC_X_StopServer(void)
{
    osThreadTerminate(s_vncTsakId);
    memset(&_Addr, 0, 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memset(_acBuffer,0,sizeof(_acBuffer));
}

/*********************************************************************
*
*       GUI_VNC_X_getpeername()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Retrieves the IP addr. of the currently connected VNC client.
*
*  Parameters
*    ServerIndex: Index of server instance.
*    pIPAddr:[OUT] VNC client connected: U32 IP addr. in network endianess.
*                  No client connected : 0
*/
void GUI_VNC_X_getpeername(int ServerIndex, U32 * pIPAddr) {
  struct sockaddr_in Client;
  int                Len;
  void             * pConnection;

  if ((ServerIndex >= VNC_MAX_CLIENTS) || (ServerIndex < 0)) {
    return;
  }
  if (pIPAddr) {
    *pIPAddr = _Addr.sin_addr.s_addr;
  }
}

/*************************** End of file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但是现在又有一个新的问题,热插拔的问题,现在采用的方案是在检测到linkdown之后重新初始化网络协议栈, ...

仅看你这部分代码,倒是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仅看你这部分代码,倒是没发现什么问题。

是的,我也想了很久,除了这么做,不知道还能怎么做了,硬汉哥有测试过VNC网络热插拔吗,会不会偶尔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