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两块5寸电容触摸屏,是哪个驱动,谢谢

楼主(2017-06-01):
给我的是这个程序,我想知道具体是里面哪个驱动,谢谢  屏是这个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8028332346

网友:
原来是你
===========================
如果是移植emWin的话,直接看我写的那个新版emWin教程的移植章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移植中遇到什么问题了,找我,emWin移植配套的例子也在里面,估计你要修改的仅仅是用的GPIO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你
===========================
如果是移植emWin的话,直接看我写的那个新版emWin教程的移植章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网友:
说实话这是遇到最好的一个论坛,一直都在这里学习,从来没有付出过,买两个屏算做我的一点支持吧。屏的资料里没有说触摸芯片是哪个?只想知道触摸是哪个?显示我自己搞。还是要麻烦一下群主了,谢谢

网友:
能否给我一个只关于这个屏的驱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这是遇到最好的一个论坛,一直都在这里学习,从来没有付出过,买两个屏算做我的一点支持吧。屏的资料里没有说触摸芯片是哪个?只想知道触摸是哪个?显示我自己搞。还是要麻烦一下群主了,谢谢

可以的,你看下你的显示屏背面是不是有GT811芯片,如果没有那就是FT5X06的。
GT811芯片资料: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581
FT5X06芯片资料: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6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给我一个只关于这个屏的驱动,谢谢

就用出厂程序就行,在里面有个bsp_tft_429.c文件,这个文件就是驱动。
不同显示屏的区分是通过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bsp_DetectLcdType实现。
然后调用bsp_tft_429.c文件中函数LCD429_InitHard,这个就是裸机方式的。

触摸的话是调用函数TOUCH_InitHard实现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这个属于哪个?

就用出厂程序就行,在里面有个bsp_tft_429.c文件,这个文件就是驱动。
不同显示屏的区分是通过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bsp_DetectLcdType实现。
然后调用bsp_tft_429.c文件中函数LCD429_InitHard,这个就是裸机方式的。

.......
  给我的是这个程序,我想知道具体是里面哪个驱动,谢谢  屏是这个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187180565.14.8JXVpD&id=5280283323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出厂程序就行,在里面有个bsp_tft_429.c文件,这个文件就是驱动。
不同显示屏的区分是通过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bsp_DetectLcdType实现。
然后调用bsp_tft_429.c文件中函数LCD429_InitHard,这个就是裸机方式的。

网友:
是FT5X06吗?但是我移植新版emWin教程里面的代码 串口打印是“”“7寸电容触摸屏800*480”   触摸驱动还是正常

网友:
我把两个驱动都试了一下都不行,忽然想起曾经遇到过同样问题,心想会不会又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果不其然总线未放置上拉电阻。明天找两4.7k电阻焊上试试。不过还是要谢谢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FT5X06吗?但是我移植新版emWin教程里面的代码 串口打印是“”“7寸电容触摸屏800*480”   触摸驱动还是正常

你的显示屏背面没有GT811,那就是FT5X06的。这个触摸芯片是跟触摸屏一体的,做在触摸屏的软排上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两个驱动都试了一下都不行,忽然想起曾经遇到过同样问题,心想会不会又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果不其然总线未放置上拉电阻。明天找两4.7k电阻焊上试试。不过还是要谢谢老大。

明天测试下,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在此贴交流。

网友:
老大回复的好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测试下,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在此贴交流。

搞定了,就是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