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求救!MATLAB中fdatool的Fs=1000,fc=125的滤波器系数和Fs=8000,fc=1000的滤波系数

楼主(2017-06-02):
如上图所示,两种参数的滤波器系数完全一致,这是为什么?
我的fdatool的设置就是参考37章 FIR滤波器的实现   来设置的,想得到一个截止频率1KHz的滤波器系数,生成后发现跟125Hz 的一致,这是什么情况?
求解释!!!

网友:
我的matlab已经卸载了,没法帮你验证了。

一样的话,那就实际测试下滤波效果。

楼主:
实际测过滤波效果,就是125Hz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matlab已经卸载了,没法帮你验证了。

一样的话,那就实际测试下滤波效果。

回复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matlab已经卸载了,没法帮你验证了。

一样的话,那就实际测试下滤波效果。

实际我测过的,就是125hz 的那个,超过1KHz的完全实现不了,换了好多版本的MATLA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我测过的,就是125hz 的那个,超过1KHz的完全实现不了,换了好多版本的MATLAB了

那这个问题太奇葩了,难道没有山寨成功,还是电脑系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问题太奇葩了,难道没有山寨成功,还是电脑系统问题。

尴尬了尴尬了,电脑也会有问题?我换个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问题太奇葩了,难道没有山寨成功,还是电脑系统问题。

厉害了老铁,换了三台电脑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老铁,换了三台电脑都一样

微调下截止频率看看,然后实际测试下。另外再检查下你的配置,防止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