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为什么v5-115a_以太网_web服务器例程实现不了呢?

楼主(2017-06-02):
我是按例程的要求来做的啊,试了好几次,电脑也重启了,开发板也下载好几次,线也换了,然后也试着改IP设置,但还是连不上。望高手指点,小弟在此拜谢了。。。

楼主:
我把IP地址改了,但还是连不上。

楼主:
新问题又来了,ipv4的地址怎么一直在变呢?

网友:
看你的截图,你应该使用的是笔记本。
1. 这个例子没有做DHCP的支持,所以支持板子跟电脑的直连,先保证这个。另外网口用的是DM9161,别弄错了。
2. 如果笔记本开启WIFI功能了,务必将这个WIFI禁止,注意,一定是禁止掉。
3. 既然是不支持DHCP,就得设置固定IP,板子的地址是192.168.0.12的话,你的电脑IP地址可以设置个192.168.0.10,一定要保证在一个IP段,不是一个IP段是不行的。
    子网掩码255.255.255.0 网关设置192.168.1.1即可。别的不用管。
4. 如果浏览器还是无法访问,清除下你浏览器的cookie。
==============================

当前板子配套的网络例子做的太菜了,基本放弃维护了。现在正在制作RL-TCPnet网络教程,再过2-3个月后发布,关注此贴即可: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34

程序模板也有放出来,有兴趣可以学习: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7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截图,你应该使用的是笔记本。
1. 这个例子没有做DHCP的支持,所以支持板子跟电脑的直连,先保证这个。另外网口用的是DM9161,别弄错了。
2. 如果笔记本开启WIFI功能了,务必将这个WIFI禁止,注意,一定是禁止掉。
3. 既然是不支持DHCP,就得设置固定IP,板子的地址是192.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