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低边电流检测运放INA180应用笔记

楼主(2017-06-03):
(图片)

楼主:
高边和低边电流检测博文:地址链接

网友(2018-08-08):
谢谢硬汉!学习一下。

网友(2021-10-22):
搜索  INA180进来的 谢谢 分享

网友A(2023-11-01):
小白问一个菜鸟问题,应用在DCDC大功率模块外置同步整流mos采集电流,ina180的供电的GND连接到功率PGND上面还是不连接,功率模块设计这个gnd处理不好,出现很多问题,特此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问一个菜鸟问题,应用在DCDC大功率模块外置同步整流mos采集电流,ina180的供电的GND连接到功率PGND上面 ...

这是电流采集是差分输入,两个地需要在布线的时候处理,可以看看TI的参考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