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如何在emwin中使用RA8875外挂字库
gavin

楼主(2017-06-03):
版主,你好,我自己做了个emwin的界面,但是我不想使用SD卡,那么我如果有你们的屏(V4的),看着RA8875有外挂字库芯片,是否可以直接调用显示汉字啊,如何调用啊?看了你们的出厂程序没有加emwin吧,都是自己画的。。
我们用的是你们V4的开发板
技术支持没人回复哎
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
不支持RA8875的字库和图层,应该这个读取的过程中,emWin无法参与进来,是通过给RA8875发送命令,直接从flash读取后就显示在屏幕上了。

============
ps : 你没在V4群里面么,我在群里面呢,喊一嗓子就找到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RA8875的字库和图层,应该这个读取的过程中,emWin无法参与进来,是通过给RA8875发送命令,直接从flash读取后就显示在屏幕上了。

============
ps : 你没在V4群里面么,我在群里面呢,喊一嗓子就找到我了。

我申请加群了啊,群主不回的
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申请加群了啊,群主不回的

那就在论坛讨论吧,一样,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刷论坛的。

后面联系下旺旺,让他把你拉进去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在论坛讨论吧,一样,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刷论坛的。

后面联系下旺旺,让他把你拉进去下。

网友:
好的,那还有其他方式吗,除了SD卡,我的字库放在那个存储器比较好点,求助哎
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那还有其他方式吗,除了SD卡,我的字库放在那个存储器比较好点,求助哎

emWin例程高级篇,不是有个SPI Flash的么,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Win例程高级篇,不是有个SPI Flash的么,学习下。

不还是通过SD卡复制过去的吗???
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还是通过SD卡复制过去的吗???

对啊,你提要先复制一次过去,要不怎么用呢。复制一次就行了,不用每次都复制。以后直接使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