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应用] 有时候网络调试助手TCP&UDP有死机,无法连接服务器的情况,关闭软件重新打开即

楼主(2017-06-05):
实际测试网络调试助手TCP&UDP有死机的问题,出现无法连接服务器的情况,关闭软件重新打开即可

网友A(2022-03-21):
创建服务器后,软件ip地址没有相应的更改,程序下载之后,客户端也没有相应的连接?程序下载的是提供的模板第三个程序;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网络教程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服务器后,软件ip地址没有相应的更改,程序下载之后,客户端也没有相应的连接?程序下载的是提供的模板 ...

192.168.31.253是我电脑的IP地址,你要设置你自己电脑的IP地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192.168.31.253是我电脑的IP地址,你要设置你自己电脑的IP地址。

设置的就是我自己电脑的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的就是我自己电脑的ip地址

测试了下,没问题啊

你的那边上位机软件是不是抽抽了,换这个上位机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