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版本比较:)
seansun77

楼主(2017-06-05):
原本开发的系统是8.2.1, 最近想进版为8.2.3, 所以在看中间修改的documentation,
8.2.2->8.2.3
+ Fix bug identified in a modification made in V8.2.2 to the software timer code that allows tickless low power applications to sleep indefinitely when software timers are used.
+ Simplify and improve efficiency of stack overflow checking.
8.2.1->8.2.2
Remove the restriction that prevented tick-less idle implementations waiting indefinitely when software timers were used in the same application.
General improved tick-less idle behaviour.

1. 看起来tick-less idle有做修改, 请问知道修改了什么吗?
2. stack机制也有修改吗?会比较好吗?

网友:
我们教程配套的例子就是用的8.2.3,你可以升级到最新的9.0.0
1. 溢出检测性能比较挫,一直都比较挫。
2. 修改了8.2.2版本中使用软件定时器有导致tickless永久睡眠的问题,具体修改了哪里要看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