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在listview上创建其他小工具的问题

楼主(2017-06-05):
在当前窗口创建一个listview工具,然后想在第一列的每一行创建一个CheckBox工具,每一列的第一行创建一个edit工具,当增加行和列超出屏幕后,滑动滚动条发现CheckBox和edit并没有随着行和列的增加而增加,而且滑动水平滚动条时,发现小工具的位置也不随着列变,想问一下CheckBox和edit怎么能固定到列和行上呢?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实现呢? 附上简易代码,有了解的麻烦帮忙看下

正常显示的时候

正常显示的时候

滑动水平滚动条后

滑动水平滚动条后

正常显示的时候                                                                                                    滑动水平滚动条后小工具出现在列表上错位的情况

网友:
将checkbox和edit的父窗口设置为listview,看看有没有效果。

不行的话,再尝试函数LISTVIEW_SetOwnerDraw,

别的办法暂时想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checkbox和edit的父窗口设置为listview,看看有没有效果。

不行的话,再尝试函数LISTVIEW_SetOwnerDraw,

别的办法暂时想不到了。

谢谢,这两个方法都已经试过了,都实现不了

网友(2019-09-03):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两个方法都已经试过了,都实现不了

楼主,2年了,我现在也遇见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还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