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关于带freertos系统的emwin切换界面速度快死机问题?

楼主(2017-06-06):
      我用的是实体按键中断触发切换界面的,主界面上加载了几个图形和一些串口接收的信息显示,当我按键速度快的时候,主界面和菜单界面会来回切换会出现死机的现象。主界面刷出一点点然后死机了,整个mcu挂了。我的界面设计参照了eric2013的ATM_DEMO,我没有背景界面,我的主界面就是背景界面。
     请教,是否是按键中断响应快,界面来不及刷新导致,如何提高界面刷新速度?

网友:
可以先移植ATM的原始例子,保证测试没有问题后,再逐步修改成你自己的应用,这样查找问题也许好弄些。例子一旦复杂后,排查就麻烦了很多。

楼主:
eric2013,谢谢回复,你的demo跑没问题的,主要是我的主界面东西较多,bmp格式的图标就有6个,来回切换快了,就会卡死

楼主:
我还试过,光刷一个小色块,也是没问题的

楼主:
能否有好的方法提高界面刷新速度,gui_clear()对界面刷新有影响?我也开启了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网友:
看楼主描述,死机应该是正常的,典型的并行处理冲突:一个未完成的处理被一个新处理所冲击。建议如下:
1. 当一个切换响应未完成时,不要响应新的按钮操作,丢弃所有切换期间的按钮消息;
2. 显示不要用bmp图片,将bmp转换为流位图,能显著提高显示速度。所有用bmp的地方,都尽量转换为流位图,我工程中的背景、按钮等都用流位图,比bmp响应快得多。

另,按钮等虽然有流位图接口,但经过测试是不能使用的。我都是自己写回调函数,在回调中画流位的,实测效果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描述,死机应该是正常的,典型的并行处理冲突:一个未完成的处理被一个新处理所冲击。建议如下:
1. 当一个切换响应未完成时,不要响应新的按钮操作,丢弃所有切换期间的按钮消息;
2. 显示不要用bmp图片,将bmp转换为流位图,能显著提高显示速度。所有用bmp的地方,都尽量 ..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描述,死机应该是正常的,典型的并行处理冲突:一个未完成的处理被一个新处理所冲击。建议如下:
1. 当一个切换响应未完成时,不要响应新的按钮操作,丢弃所有切换期间的按钮消息;
2. 显示不要用bmp图片,将bmp转换为流位图,能显著提高显示速度。所有用bmp的地方,都尽量 ..

能否+你qq请教一些问题,我的qq5303075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有好的方法提高界面刷新速度,gui_clear()对界面刷新有影响?我也开启了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用的什么平台,根据你平台的不同,快速刷新方案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平台,根据你平台的不同,快速刷新方案很多。

stm32 f429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你qq请教一些问题,我的qq530307510(2017-06-06 16:42)嬀/color]
我是菜鸟,还不如在这里交流,有问题大家一起解决,还活跃了这里的气氛。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32 f429

使用什么图片都可以,你要做的就是上电后,将图片使用存储设备,将这些图片解码到存储设备里面,然后用存储设备函数绘制即可,速度相当流畅,
学习我们新版emWin教程相应章节就行,我都已经推荐这种方式和测试代码: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另外就是要使用三缓冲,不要使用存储设备。存储设备相比三缓冲还是有差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什么图片都可以,你要做的就是上电后,将图片使用存储设备,将这些图片解码到存储设备里面,然后用存储设备函数绘制即可,速度相当流畅,
学习我们新版emWin教程相应章节就行,我都已经推荐这种方式和测试代码: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另外就是要使用三 ..

我的图片是仿照你的ATM_DEMO中画图的函数GUI_BITMAP画的,我看了其他几种画图函数,不太明白具体的速度差异,跟你的DEMO一样也没有使用sd和flash。利用B2C工具转成c文件,直接调用。主要是简单,易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菜鸟,还不如在这里交流,有问题大家一起解决,还活跃了这里的气氛。

互相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图片是仿照你的ATM_DEMO中画图的函数GUI_BITMAP画的,我看了其他几种画图函数,不太明白具体的速度差异,跟你的DEMO一样也没有使用sd和flash。利用B2C工具转成c文件,直接调用。主要是简单,易操作。

这样也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应该还是你的程序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