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中数据传递函数<WIDGET>_GetUserData和<WIDGET>_SetUserData

楼主(2017-06-06):
现在emWin大部分控件都有这两个函数了,使用也比较方面,作用就是起到一个数据传递的效果,传递方法是把数据通过函数<WIDGET>_SetUserData复制到控件开辟的空间里面,需要的时候,通过调用函数<WIDGET>_GetUserData获取存储的数据即可。
下面以对话框上面创建WINDOW控件为例进行说明:

1.  创建控件的时候设置额外字节大小:

2. 调用函数WINDOW_SetUserData设置要传递的数据。

3. 设置好之后,获取采用函数WINDOW_GetUserData。特别注意,这个函数获取的数据是要复制出来的,所以用户定义的缓存要够大。

网友A(2018-11-30):
eric2013您好:
我使用code:Blocks模擬,寫一個簡單的WM_SetUserData()和WM_GetUserData(),創建窗口後呼叫WM_SetUserData()把值傳入,按下button後用WM_GetUserData()讀出資料。但只要按A、C兩鍵程式就會當掉,按B卻不會 。感謝你。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32                          *
*        Compiled Oct  8 2015, 11:59:02                              *
*        (c) 2015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
// USER END

#include "DIALOG.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WINDOW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1)
#define ID_BUTTON_1    (GUI_ID_USER + 0x02)
#define ID_BUTTON_2    (GUI_ID_USER + 0x03)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 USER END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Window", ID_WINDOW_0, 0, 0, 480, 272, 0, 0x0, 12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 ID_BUTTON_0, 145, 183, 80, 6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A", ID_BUTTON_1, 26, 187, 80, 56,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C", ID_BUTTON_2, 292, 190, 80, 46,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
*       Static code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
// USER END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hWin_temp[3];
  int     NCode;
  int     I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 USER END
  hItem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Window'
    //
    hItem = pMsg->hWin;
    WINDOW_SetBkColor(hItem, GUI_MAKE_COLOR(0x0000FFFF));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WM_GetUserData(hItem,hWin_temp,12);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BUTTON_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A'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WM_GetUserData(hItem,hWin_temp,12);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BUTTON_2: // Notifications sent by 'C'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WM_GetUserData(hItem,hWin_temp,12);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Window
*/
WM_HWIN CreateWindow(void);
WM_HWIN CreateWindow(void) {
  WM_HWIN hWin,hWin_temp[3];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hWin_temp[0] =11;
  hWin_temp[1] =88;
  hWin_temp[2] =99;
  WM_SetUserData(hWin,hWin_temp,12);
  return hWin;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public code)
// USER END

/*************************** End of file ****************************/
void MainTask(void) {
    WM_HWIN Whin;
    GUI_Init();
    CreateWindow();
    while (1) {
        //WM_ForEachDesc(WM_HBKWIN, _cbDoSomething, (void *)&Value);
        //Value *= -1;

        GUI_Delay(1);
    }
}

网友A:
引用 网友A:
eric2013您好:
我使用code:Blocks模擬,寫一個簡單的WM_SetUserData()和WM_GetUserData(),創建窗口後呼 ...

是否有人知道為何程式無法使用WM_GetUserData()抓到資料呢。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人知道為何程式無法使用WM_GetUserData()抓到資料呢。感謝~

WM_GetUserData(hItem,hWin_temp,12);第1个参数有误,你要是pMsg->hWin
因为你的hItem是局部变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WM_GetUserData(hItem,hWin_temp,12);第1个参数有误,你要是pMsg->hWin
因为你的hItem是局部变量。

eric2013 你好:

我前面有將hItem = pMsg->hWin,問題不在這裡,而是WM_SetUserData(hWin,hWin_temp,12);
如果我將緩沖區的大小設成8就可以讀取8個bytes出來,但設為12時程式就會當掉了。 不知道您那邊是否也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讀取4或8都可以。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ic2013 你好:

我前面有將hItem = pMsg->hWin,問題不在這裡,而是WM_SetUserData(hWin,hWin_temp,12 ...

看到了,你前面做了1次赋值

你加大下这里的数据,搞个1024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了,你前面做了1次赋值

eric2013 你好:
改成1024問題仍存在。

楼主:
没注意你用的是WM_XXXX,你改成我楼主位的WINDOW_XXXX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注意你用的是WM_XXXX,你改成我楼主位的WINDOW_XXXX即可

eric2013您好:

謝謝回覆,後來發現說明書裡有寫到用資源表創建窗口時,要用窗口小工具A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