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DIT编辑框中的光标底色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7-06-06):
如题,在看ucgui的源码,看了半天,没发现这个EDIT中的当前编辑字符的底色是怎么实现的。
按着一般的想法,是将编辑字符矩形区域先填充底色,再显示字符?

网友:
光标是指的那个闪烁的竖线还是闪烁的反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标是指的那个闪烁的竖线还是闪烁的反显。

反显啊,肯定不是竖线撒。
感觉好难搞啊,还有小数点混在中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反显啊,肯定不是竖线撒。
感觉好难搞啊,还有小数点混在中间

反显应该是先读取背景色和前景色,然后分别做异或操作,再重新显示,你看看是不是这样。

网友(2018-11-15):
引用 网友A:
反显应该是先读取背景色和前景色,然后分别做异或操作,再重新显示,你看看是不是这样。

硬汉哥,反显在程序上如何实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