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RTC例程有关问题,重新上电后发现RTC计数值始终为0

楼主(2017-06-07):
麻烦请教一下版主:
               我移植RTC例程,第一次上电后RTC工作正常,但是在继续给VBAT供电,MCU复位后,RTC->CNTL寄存器值被清零,并且不计数了,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的RTC外部晶振的起振出问题了,你可以使用内部的LSI试试,看看是否是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RTC外部晶振的起振出问题了,你可以使用内部的LSI试试,看看是否是配置问题。

卡在
                 /* 等待外部晶振震荡稳定输出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了,使用内部晶振也就第一次上电可以用,我在研究研究技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