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8875驱动屏幕问题

楼主(2017-06-07):
仿照安福莱RA8875电路,采用STM32F103VC + RA8875 + HX8257方案8080接口驱动屏幕,焊接完成下载程序无反应,(HX8257为屏幕自带驱动IC),请问:
1.编程是否只需对RA8875进行配置,屏幕自带HX8257无需其它处理?
2.是否可直接参照安福莱RA8875相关程序,无需对配置进行更改?
谢谢~~~~~

网友:
回帖奖励 +3 个金币

HX8257是不是类型ili9488 ,9431这种的,LCD裸屏驱动和控制器都带了,即可以8080接口也可以RGB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HX8257是不是类型ili9488 ,9431这种的,LCD裸屏驱动和控制器都带了,即可以8080接口也可以RGB接口。

是的,HX8257类似于ILI9488 9431这种
1.是不是可以直接单片机驱动HX8257?
2.如果添加RA8875驱动,是否只配置RA8875寄存器无需考虑HX8257的配置?
3.使用安福莱相关程序的话,需要进行哪些改动吗?
对屏幕驱动不是很熟悉,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HX8257类似于ILI9488 9431这种
1.是不是可以直接单片机驱动HX8257?
2.如果添加RA8875驱动,是否只配置RA8875寄存器无需考虑HX8257的配置?
3.使用安福莱相关程序的话,需要进行哪些改动吗?

网友:
那就不用RA8875了,直接FSMC配置,然后配置HX8257的相关寄存器,之后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用RA8875了,直接FSMC配置,然后配置HX8257的相关寄存器,之后就可以使用了。

明白了。
有软件开发人员使用SSD1963驱动这款屏的,网上也有很多RA8875驱动的,直接单片机连接的资料很少,所以加了RA8875,现在看来好像走岔道了。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
有软件开发人员使用SSD1963驱动这款屏的,网上也有很多RA8875驱动的,直接单片机连接的资料很少,所以加了RA8875,现在看来好像走岔道了。
谢谢指导。
可以看下我在新版emWIn教程里面对这几种屏做的简单总结,能帮你有稍全面的认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我在新版emWIn教程里面对这几种屏做的简单总结,能帮你有稍全面的认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网友:
好的,我学习下这版ENWIM教程,以前学习您的例程让我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学习下这版ENWIM教程,以前学习您的例程让我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