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M32F4用emwin显示矢量字体大小问题求助

楼主(2017-06-07):
用安富莱STM32V6开发板做矢量字体。最多到127像素点高。然后自己做板子用32的sdram。发现字体最高还是127像素点。期间做实验调整过emwin动态内存到20M。系统的堆设置成5M。矢量字体大小只能是127高。还需要设置别的地方吗?求助

网友:
别的没有了,可能就这么大了,暂时没有精力研究了,后面换大容量SDRAM了,我再搞搞。

另外你换换别的矢量字体看看。

楼主:
数字和字母可以到180像素高,汉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