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字库的问题咨询

楼主(2017-06-08):
你好

在开发板给的历程中,有个fonts文件,我想问,我发现里面有汉字和ascii的字库,如果我想要添加其他语种的字库,我需要如何获得。

我在给资料里面发现有字库生成工具,里面有个字库提取软件,里面有个多国字库生成器,但该软件生成的是。dzk文件,我想问这个文件应该怎么用,

或者如何转换成历程里面的。c文件,以数据方式排列的点整信息。

谢谢!

网友:
我们的那个小字库是我们的这个软件转换的: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2

楼主:
恩恩,这个有个,不过里面没法生成泰文的字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恩,这个有个,不过里面没法生成泰文的字库。

如果用emWin的话,这个很简单,电脑端安装泰国字体即可,然后FontCvt转换就行。

楼主: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www.segger.com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Font converter for emWin version 5.20                       *
*        Compiled Feb 19 2013, 11:55:34                              *
*        (C) 1998 - 2013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 Source file: 宋体16.c                                              *
* Font:        宋体                                                  *
* Height:      16                                                    *
*                                                                    *
**********************************************************************
*                                                                    *
* Initial font height: 16                                            *
* Range disabled: 0000 - FFFF                                        *
* Range enabled:  5B80 - 5B81                                        *
*                                                                    *
**********************************************************************
*/

#include "GUI.h"

#ifndef GUI_CONST_STORAGE
  #define GUI_CONST_STORAGE const
#endif

/* The following line needs to be included in any file selecting the
   font.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宋体16;

/* Start of unicode area <CJK Unified Ideographs> */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acGUI_Font宋体16_5B80[ 32] = { /* code 5B80 */
  ______X_,________,
  _______X,________,
  _______X,________,
  _XXXXXXX,XXXXXXX_,
  _X______,______X_,
  X_______,_____X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acGUI_Font宋体16_5B81[ 32] = { /* code 5B81 */
  ______X_,________,
  _______X,________,
  _______X,________,
  _XXXXXXX,XXXXXXX_,
  _X______,______X_,
  X_______,_____X__,
  ________,________,
  __XXXXXX,XXXXX___,
  _______X,________,
  _______X,________,
  _______X,________,
  _______X,________,
  _______X,________,
  _______X,________,
  _____X_X,________,
  ______X_,________};

GUI_CONST_STORAGE GUI_CHARINFO GUI_Font宋体16_CharInfo[2] = {
   {  16,  16,  2, acGUI_Font宋体16_5B80 } /* code 5B80 */
  ,{  16,  16,  2, acGUI_Font宋体16_5B81 } /* code 5B81 */
};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_PROP GUI_Font宋体16_Prop1 = {
   0x5B80 /* first character */
  ,0x5B81 /* last character  */
  ,&GUI_Font宋体16_CharInfo[  0] /* address of first character */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_PROP *)0 /* pointer to next GUI_FONT_PROP */
};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宋体16 = {
   GUI_FONTTYPE_PROP /* type of font    */
  ,16 /* height of font  */
  ,16 /* space of font y */
  ,1 /* magnification x */
  ,1 /* magnification y */
  ,{&GUI_Font宋体16_Prop1}
  ,14 /* Baseline */
  ,7 /* Height of lowercase characters */
  ,11 /* Height of capital characters */
};

楼主:
只是生成的文件,请问,这个文件用,也就是  ______X_,________,
  _______X,________,
  _______X,________,
  _XXXXXXX,XXXXXXX_,
  _X______,______X_,
  X_______,_____X__,
  ________,________,
  __XXXXXX,XXXXX___,
  _______X,________,
  _______X,________,
  _______X,________,
  _______X,________,
  _______X,________,
  _______X,________,
  _____X_X,________,
  ______X_,________};
这个符号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生成的文件,请问,这个文件用,也就是  ______X_,________,
  _______X,________,
  _______X,________,
  _XXXXXXX,XXXXXXX_,
  _X______,______X_,
.......

MDK中go to  def就找到了。

楼主:
#include "module.h"

const U16 common16_dot[] =
{
//“   ”0
0x0000,0x0000,0x0000,0x0000,0x0000,0x0000,0x0000,0x0000,
//“ 0 ”1
0x0   ,0x7f0 ,0x808 ,0x1004,0x1004,0x808 ,0x7f0 ,0x0   ,
//“ 1 ”2
0x0   ,0x804 ,0x804 ,0x1ffc,0x4   ,0x4   ,0x0   ,0x0   ,
//“ 2 ”3
0x0   ,0xe0c ,0x1014,0x1024,0x1044,0x1184,0xe0c ,0x0   ,
//“ 3 ”4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module.h"

const U16 common16_dot[] =
{
//“   ”0
.......

能否转换成这样的文件.

楼主:
小工具直接生成的。c文件,不是在一个工程中,所以右击查看定义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工具直接生成的。c文件,不是在一个工程中,所以右击查看定义看不到

网友:
直接浏览GUI.h文件就找了,这种表示形式是强烈推荐的,一眼就能看出要显示的字符。
/*********************************************************************
*
*       Defines for constants
*/
#define    ________    0x0
#define    _______X    0x1
#define    ______X_    0x2
#define    ______XX    0x3
#define    _____X__    0x4
#define    _____X_X    0x5
#define    _____XX_    0x6
#define    _____XXX    0x7
#define    ____X___    0x8
#define    ____X__X    0x9
#define    ____X_X_    0xa
#define    ____X_XX    0xb
#define    ____XX__    0xc
#define    ____XX_X    0xd
#define    ____XXX_    0xe
#define    ____XXXX    0xf
#define    ___X____    0x10
#define    ___X___X    0x11
#define    ___X__X_    0x12
#define    ___X__XX    0x13
#define    ___X_X__    0x14
#define    ___X_X_X    0x15
#define    ___X_XX_    0x16
#define    ___X_XXX    0x17
#define    ___XX___    0x18
#define    ___XX__X    0x19
#define    ___XX_X_    0x1a
#define    ___XX_XX    0x1b
#define    ___XXX__    0x1c
#define    ___XXX_X    0x1d
#define    ___XXXX_    0x1e
#define    ___XXXXX    0x1f
#define    __X_____    0x20
#define    __X____X    0x21
#define    __X___X_    0x22
#define    __X___XX    0x23
#define    __X__X__    0x24
#define    __X__X_X    0x25
#define    __X__XX_    0x26
#define    __X__XXX    0x27
#define    __X_X___    0x28
#define    __X_X__X    0x29
#define    __X_X_X_    0x2a
#define    __X_X_XX    0x2b
#define    __X_XX__    0x2c
#define    __X_XX_X    0x2d
#define    __X_XXX_    0x2e
#define    __X_XXXX    0x2f
#define    __XX____    0x30
#define    __XX___X    0x31
#define    __XX__X_    0x32
#define    __XX__XX    0x33
#define    __XX_X__    0x34
#define    __XX_X_X    0x35
#define    __XX_XX_    0x36
#define    __XX_XXX    0x37
#define    __XXX___    0x38
#define    __XXX__X    0x39
#define    __XXX_X_    0x3a
#define    __XXX_XX    0x3b
#define    __XXXX__    0x3c
#define    __XXXX_X    0x3d
#define    __XXXXX_    0x3e
#define    __XXXXXX    0x3f
#define    _X______    0x40
#define    _X_____X    0x41
#define    _X____X_    0x42
#define    _X____XX    0x43
#define    _X___X__    0x44
#define    _X___X_X    0x45
#define    _X___XX_    0x46
#define    _X___XXX    0x47
#define    _X__X___    0x48
#define    _X__X__X    0x49
#define    _X__X_X_    0x4a
#define    _X__X_XX    0x4b
#define    _X__XX__    0x4c
#define    _X__XX_X    0x4d
#define    _X__XXX_    0x4e
#define    _X__XXXX    0x4f
#define    _X_X____    0x50
#define    _X_X___X    0x51
#define    _X_X__X_    0x52
#define    _X_X__XX    0x53
#define    _X_X_X__    0x54
#define    _X_X_X_X    0x55
#define    _X_X_XX_    0x56
#define    _X_X_XXX    0x57
#define    _X_XX___    0x58
#define    _X_XX__X    0x59
#define    _X_XX_X_    0x5a
#define    _X_XX_XX    0x5b
#define    _X_XXX__    0x5c
#define    _X_XXX_X    0x5d
#define    _X_XXXX_    0x5e
#define    _X_XXXXX    0x5f
#define    _XX_____    0x60
#define    _XX____X    0x61
#define    _XX___X_    0x62
#define    _XX___XX    0x63
#define    _XX__X__    0x64
#define    _XX__X_X    0x65
#define    _XX__XX_    0x66
#define    _XX__XXX    0x67
#define    _XX_X___    0x68
#define    _XX_X__X    0x69
#define    _XX_X_X_    0x6a
#define    _XX_X_XX    0x6b
#define    _XX_XX__    0x6c
#define    _XX_XX_X    0x6d
#define    _XX_XXX_    0x6e
#define    _XX_XXXX    0x6f
#define    _XXX____    0x70
#define    _XXX___X    0x71
#define    _XXX__X_    0x72
#define    _XXX__XX    0x73
#define    _XXX_X__    0x74
#define    _XXX_X_X    0x75
#define    _XXX_XX_    0x76
#define    _XXX_XXX    0x77
#define    _XXXX___    0x78
#define    _XXXX__X    0x79
#define    _XXXX_X_    0x7a
#define    _XXXX_XX    0x7b
#define    _XXXXX__    0x7c
#define    _XXXXX_X    0x7d
#define    _XXXXXX_    0x7e
#define    _XXXXXXX    0x7f
#define    X_______    0x80
#define    X______X    0x81
#define    X_____X_    0x82
#define    X_____XX    0x83
#define    X____X__    0x84
#define    X____X_X    0x85
#define    X____XX_    0x86
#define    X____XXX    0x87
#define    X___X___    0x88
#define    X___X__X    0x89
#define    X___X_X_    0x8a
#define    X___X_XX    0x8b
#define    X___XX__    0x8c
#define    X___XX_X    0x8d
#define    X___XXX_    0x8e
#define    X___XXXX    0x8f
#define    X__X____    0x90
#define    X__X___X    0x91
#define    X__X__X_    0x92
#define    X__X__XX    0x93
#define    X__X_X__    0x94
#define    X__X_X_X    0x95
#define    X__X_XX_    0x96
#define    X__X_XXX    0x97
#define    X__XX___    0x98
#define    X__XX__X    0x99
#define    X__XX_X_    0x9a
#define X__XX_XX    0x9b
#define X__XXX__    0x9c
#define X__XXX_X    0x9d
#define    X__XXXX_    0x9e
#define    X__XXXXX    0x9f
#define    X_X_____    0xa0
#define    X_X____X    0xa1
#define    X_X___X_    0xa2
#define    X_X___XX    0xa3
#define    X_X__X__    0xa4
#define    X_X__X_X    0xa5
#define    X_X__XX_    0xa6
#define    X_X__XXX    0xa7
#define    X_X_X___    0xa8
#define    X_X_X__X    0xa9
#define    X_X_X_X_    0xaa
#define    X_X_X_XX    0xab
#define    X_X_XX__    0xac
#define    X_X_XX_X    0xad
#define    X_X_XXX_    0xae
#define    X_X_XXXX    0xaf
#define    X_XX____    0xb0
#define X_XX___X    0xb1
#define    X_XX__X_    0xb2
#define    X_XX__XX    0xb3
#define    X_XX_X__    0xb4
#define    X_XX_X_X    0xb5
#define    X_XX_XX_    0xb6
#define    X_XX_XXX    0xb7
#define    X_XXX___    0xb8
#define    X_XXX__X    0xb9
#define    X_XXX_X_    0xba
#define    X_XXX_XX    0xbb
#define    X_XXXX__    0xbc
#define    X_XXXX_X    0xbd
#define    X_XXXXX_    0xbe
#define    X_XXXXXX    0xbf
#define    XX______    0xc0
#define    XX_____X    0xc1
#define    XX____X_    0xc2
#define    XX____XX    0xc3
#define    XX___X__    0xc4
#define    XX___X_X    0xc5
#define    XX___XX_    0xc6
#define    XX___XXX    0xc7
#define    XX__X___    0xc8
#define    XX__X__X    0xc9
#define    XX__X_X_    0xca
#define    XX__X_XX    0xcb
#define    XX__XX__    0xcc
#define    XX__XX_X    0xcd
#define    XX__XXX_    0xce
#define XX__XXXX    0xcf
#define    XX_X____    0xd0
#define    XX_X___X    0xd1
#define    XX_X__X_    0xd2
#define    XX_X__XX    0xd3
#define    XX_X_X__    0xd4
#define    XX_X_X_X    0xd5
#define    XX_X_XX_    0xd6
#define    XX_X_XXX    0xd7
#define    XX_XX___    0xd8
#define    XX_XX__X    0xd9
#define    XX_XX_X_    0xda
#define    XX_XX_XX    0xdb
#define    XX_XXX__    0xdc
#define    XX_XXX_X    0xdd
#define    XX_XXXX_    0xde
#define    XX_XXXXX    0xdf
#define    XXX_____    0xe0
#define    XXX____X    0xe1
#define    XXX___X_    0xe2
#define    XXX___XX    0xe3
#define    XXX__X__    0xe4
#define    XXX__X_X    0xe5
#define    XXX__XX_    0xe6
#define    XXX__XXX    0xe7
#define    XXX_X___    0xe8
#define    XXX_X__X    0xe9
#define    XXX_X_X_    0xea
#define    XXX_X_XX    0xeb
#define    XXX_XX__    0xec
#define    XXX_XX_X    0xed
#define    XXX_XXX_    0xee
#define    XXX_XXXX    0xef
#define    XXXX____    0xf0
#define    XXXX___X    0xf1
#define    XXXX__X_    0xf2
#define    XXXX__XX    0xf3
#define    XXXX_X__    0xf4
#define    XXXX_X_X    0xf5
#define    XXXX_XX_    0xf6
#define    XXXX_XXX    0xf7
#define    XXXXX___    0xf8
#define    XXXXX__X    0xf9
#define    XXXXX_X_    0xfa
#define    XXXXX_XX    0xfb
#define    XXXXXX__    0xfc
#define    XXXXXX_X    0xfd
#define    XXXXXXX_    0xfe
#define    XXXXXXXX    0xff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版主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