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触摸片子FT5306的通信问题?
专业做地暖控制器

楼主(2017-06-08):
移植安富莱的  FT5X06_Scan(void)程序;仿真时发现无触摸按下时,
FT5X06_ReadReg(0, buf, CFG_POINT_READ_BUF);//buf[2] = 0x36;
g_tFT5X06.Count = buf[2] & 0x07;
g_tFT5X06.Count =   0x06;
buf[2]不是存储有无触摸点按下的吗?无触摸是buf[2]应该等于0才对,我现在仿真的情况发现buf[2]=0x36;
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请硬汉哥帮忙看看.

网友:
你的显示屏是自己做的还是用的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屏是电容触摸板(不含裸屏,仅触摸面板)跟FT50X06一体的。不用校准和配置相关寄存器,直接读取数值的。

如果是你自己做的,记得加上拉电阻,连线不要太长,越短越好。

楼主:
我是在阿里巴巴买的电容触摸板,没触摸时读出的值一直是0x36,有触摸时读出的触摸点值是对的,1个点或者2  3  4  5个点

网友:
是不是触摸面板有些地方一直被按压着,无触摸的时候,能读出坐标值不,读出的多少。

另外不是还有个中断引脚么,检测下中断引脚的状态。

楼主:
触摸板上没有什么东西按住,那个中断引脚也没变成低电平,读不出x,y坐标值.只是buf[2]的值为0x3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板上没有什么东西按住,那个中断引脚也没变成低电平,读不出x,y坐标值.只是buf[2]的值为0x36

是不是触摸板有问题,不行换一块试试。另外你的I2C通信是不是软件模拟的,如果是的话,每次的read操作,就检测下应答,看看是不是有通信过程中出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触摸板有问题,不行换一块试试。另外你的I2C通信是不是软件模拟的,如果是的话,每次的read操作,就检测下应答,看看是不是有通信过程中出错的。
好的,我试一下,另外我看了一下你们的adc例程,
没看到g_AdcValue变量在中断里改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试一下,另外我看了一下你们的adc例程,
没看到g_AdcValue变量在中断里改写,

网友:
这个ADC程序没什么使用价值,只是简单的练练手,实用的看V5的示波器Demo里面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ADC程序没什么使用价值,只是简单的练练手,实用的看V5的示波器Demo里面的配置。
eric2013:

是不是触摸板有问题,不行换一块试试。另外你的I2C通信是不是软件模拟的,如果是的话,每次的read操作,就检测下应答,看看是不是有通信过程中出错的。
好的,我试一下,另外我看了一下你们的adc例程,
没看到g_AdcValue变量在中断里改写,
是网盘里的这个例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试一下,另外我看了一下你们的adc例程,
没看到g_AdcValue变量在中断里改写,
是网盘里的这个例子吗?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ADC程序没什么使用价值,只是简单的练练手,实用的看V5的示波器Demo里面的配置。
eric2013:

是不是触摸板有问题,不行换一块试试。另外你的I2C通信是不是软件模拟的,如果是的话,每次的read操作,就检测下应答,看看是不是有通信过程中出错的。
好的,我试一下,另外我看了一下你们的adc例程,
没看到g_AdcValue变量在中断里改写,
是网盘里的这个例子吗?

dsp的帖子adc用的dma,我的dma被其他的模块用到了,我现在也是想用查询采样,这是我的滤波程序,感觉作用不大,自己测试了下电源dcdc那里,纹波大一些,adc值波动就变得好大,+/-20多了都,一直没找到好方法有效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试一下,另外我看了一下你们的adc例程,
没看到g_AdcValue变量在中断里改写,
是网盘里的这个例子吗?

网友:
F4系列吗,F4系列就这样,你用示波器测试下你ADC电压基准是否稳定,看看跳动多大

网友:
大哥,求个QQ,想请教STM32驱动FT5309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求个QQ,想请教STM32驱动FT5309的问题

这种驱动大同小异,你用版主那个或许不用调就能用。我前段时间调了个FT5426,就是参考版主的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