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下这几个电阻贴上有什么用呢?

楼主(2017-06-09):
请问这几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要在什么情况下贴,在什么情况下不贴呢?
会影响485通信吗?
谢谢了~~

网友:
R74是用于GPIO复用。

R2,3,4是用于485通信的电阻。
R3是终端电阻,仅在传输线末端加终端电阻,用户防止信号的反射和回波。
R2,R4是偏置电阻,提高信号的可靠性,保证无连接的485节点处于空闲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R74是用于GPIO复用。

R2,3,4是用于485通信的电阻。
R3是终端电阻,仅在传输线末端加终端电阻,用户防止信号的反射和回波。
R2,R4是偏置电阻,提高信号的可靠性,保证无连接的485节点处于空闲状态。

好的好的,多谢多谢

网友:
R3是1K,而不是120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R3是1K,而不是120欧吗

是的,终端电阻一般介于100至140Ω之间,典型值为120Ω

这里的标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