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模拟器上键盘发送键值有效设置

楼主(2017-06-10):
用电脑键盘对EDIT操作时,遇到点问题。
我想通过TAB键对页面内的多个EDIT进行编辑选择,处理代码如下:

case WM_KEY:
        {
            int key = ((WM_KEY_INFO *)(pMsg->Data.p))->Key;

            switch(key)
            {
                case GUI_KEY_TAB:
                {
                    focus_param_id++;
                    if(focus_param_id == PAGE_PARAM_NUM)
                    {
                        focus_param_id = 0;
                    }

                    WM_SetFocus(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0 + focus_param_id));
                }
                break;
            }
        }
        break;
但是操作时,按下TAB键后这个代码就有效了,弹起TAB时,也有效
也就是一次单击TAB键,这段代码被执行了两次。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只在按键被弹起时,才认为按键有效呢?

网友:
这个还不太好改,电脑的键盘有按下,松手,连按和组合键。emWin应该是把按键的状态读取和发送任务给封装起来了。

搜下WIN32 API中有没有可以获取按键当前状态的函数。兴许有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太好改,电脑的键盘有按下,松手,连按和组合键。emWin应该是把按键的状态读取和发送任务给封装起来了。

搜下WIN32 API中有没有可以获取按键当前状态的函数。兴许有解决办法。

网友:
TAB键是EDIT不支持的响应按键,支持的响应按键的话,好像都是按下就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