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lwip的ping网速度测试 ?

楼主(2017-06-10):
请教下,lwip的ping网速度测试 ?

自己的 DP83848 模块测试 - 1

自己的 DP83848 模块测试 - 1

自己的 DP83848 模块测试 - 1

自己的 DP83848 模块测试 - 1

从上图看,ping的 时间间隔越大,错误越多,是不是我的硬件有什么问题啊 ??

*******************************************************************************
*******************************************************************************
下面是 ping 的时间间隔为 1ms,貌似丢包很少啊

自己的 DP83848 模块测试 - 1  这个设置为 1ms ,丢包很少,这是为何啊 ??????????????????

我目前使用的是 DP83848,

P18, P23, P37 脚,每个脚对地只接了一个 0.1uF 的电容,

网络接口头使用的是 HR913129A

网友:
ping测试的是响应速度,这个速度可以的。现在工程是裸机测试的还是带有RTO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g测试的是相应速度,这个速度可以的。现在工程是裸机测试的还是带有RTOS的。

裸机测试的,

昨晚想了一下,是不是 ping 的时间间隔设置的越大,这个跟 stm 单片机的 IO 口反转速度有关,因为 IO 的反转速度设置为最高速度,而 ping 的速度越慢,导致 单片机IO口的反转速度跟 ping 的速度不协调导致的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裸机测试的,

昨晚想了一下,是不是 ping 的时间间隔设置的越大,这个跟 stm 单片机的 IO 口反转速度有关,因为 IO 的反转速度设置为最高速度,而 ping 的速度越慢,导致 单片机IO口的反转速度跟 ping 的速度不协调导致的啊 ??

网友:
ping的响应速度与你的程序设计有很大关系。

来了数据包以后,如果你的程序能够及时处理,相应速度才可以小于1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