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SPIFLASH文件系的连续读取问题?

楼主(2017-06-12):
       打开一个文件,分两次写入内容,当我打开读取的时候只能读取最先写入的内容,第二次写入的内容都不出来,但是借助f_lseek偏移能读取后面的内容,这表明内容已经写入,但是为什么一次就都不出来,我的读取缓存足够大。
      另外我想在我的界面上插入报警日志记录 的功能,所有的 报警记录记录到SPIFLAH中,有没有这方面的demo作为参考,谢谢。

网友:
什么文件系统,是不是移植的FatFS,有可能是没有移植好,可以参考下我们的这个: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894

另外看你的这个应用,应该没有将文件读取到电脑端的需求,这样的话,没有必要移植文件夹系统了,直接搞个数组做报警日志记录不是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文件系统,是不是移植的FatFS,有可能是没有移植好,可以参考下我们的这个: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894

另外看你的这个应用,应该没有将文件读取到电脑端的需求,这样的话,没有必要移植文件夹系统了,直接搞个数组做报警日志记录不是很方便。

不用文件系统,直接通过SPIflash读写吗,数组如何实现报警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文件系统,直接通过SPIflash读写吗,数组如何实现报警记录

定义一个结构体变量,每次都整体写入结构体变量就行,简单省事,可以下载我们V5板子出厂程序里面一个param.C文件,里面的EERPOM,我们就是这么记录重要参数的,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一个结构体变量,每次都整体写入结构体变量就行,简单省事,可以下载我们V5板子出厂程序里面一个param.C文件,里面的EERPOM,我们就是这么记录重要参数的,非常方便。

我在我的freertos上单独运行文件系统ok,加上其他线程后就显示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_managecache.o(.data).这样的几十个错误,我改小stack就好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我的freertos上单独运行文件系统ok,加上其他线程后就显示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_managecache.o(.data).这样的几十个错误,我改小stack就好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用emWin了? 这样的话,可以降低GUIConf.c文件里面emWin动态内存所占用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