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调试问题

楼主(2017-06-15):
最近MDK DEBUG时只要不看数组调试是很OK的,只要一展开数组电脑就特么直接卡爆,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该如何干掉这个问题哦。现在调试都不敢看数组缓存区了!!!!!!!!

网友:
极有可能是你的下载器传输速度跟不上,是不是小点的数组可以正确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有可能是你的下载器传输速度跟不上,是不是小点的数组可以正确打开。

CMSIS DAP   速度飙够快啦,  2个字节的数组都卡崩!!!!感觉见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SIS DAP   速度飙够快啦,  2个字节的数组都卡崩!!!!感觉见鬼了

下载器没问题的话,可以换个电脑,再换个板子测测看。容易排查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器没问题的话,可以换个电脑,再换个板子测测看。容易排查到问题。

公司几台机器都换了看过,就我的不行!但是仿真飞卡的片子很正常,唯独ST的奇了怪了,现在我都去看Memory了,就是看得很不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司几台机器都换了看过,就我的不行!但是仿真飞卡的片子很正常,唯独ST的奇了怪了,现在我都去看Memory了,就是看得很不直观!

那你让公司 给你换台电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