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总线复用问题

楼主(2017-06-16):
如果FMC同时挂上SDRAM和SRAM,  sdram作为显示缓存用, 这样操作sram会不会有问题? 个人理解为显示自动读取SDRAM的值, 会不会冲突?

楼主:
就安排显示刷新不受控制导致总线出问题

网友:
有SDRAM,就不需要SRAM了,用32位的,速度杠杠的。另外特别注意一点,购买的时候一定要买硬件版本为3的,之前的几个版本都有BUG。

详情看此贴: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54&fpage=4

楼主:
我是其他设备模拟sram功能, 所以怕SDRAM自己刷新和显示读取时需要操作, 所以怕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其他设备模拟sram功能, 所以怕SDRAM自己刷新和显示读取时需要操作, 所以怕冲突

嗯,一样的,F429之前的引脚版本就是有这个FMC动态和静态设备的管理bug。

楼主:
那如果刚在操作总线,又碰到sdram自刷新时间到,会不会冲突?

楼主:
或者说V6上面有没nand 和sdram同时使用的范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