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通过函数icmp_ping可以让开发板实现类型电脑端的ping功能

楼主(2017-06-16):
(图片)

网友A(2019-01-09):
Hi 2017的版主

電路板 可以 利用 TCPnet 傳資料(TCP方式)

但用icmp_ping 去 ping 各大網站 都是回 printf("Ping not started, ICMP not ready or bad parameters.\n");

使用固定IP 沒用DHCP 應該沒關係吧?

怎麼會發生 TCP 可以傳資料但用 icmp_ping  沒辦法ping呢?

uint8_t Google_DNS[]={8,8,8,8};

   while(1)
    {
                        main_TcpNet();
                        if (icmp_ping (&Google_DNS[0], ping_cback) == __TRUE) {
//                            printf("Ping started.\n");
                        }
                        else {
                               HAL_GPIO_TogglePin(GPIOC, GPIO_PIN_6);
//                            printf("Ping not started, ICMP not ready or bad parameters.\n");
                        }

                        os_dly_wait(1000);
  }

static void ping_cback (U8 event) {
  switch (event) {
    case ICMP_EVT_SUCCESS:
//      printf ("Remote host responded to ping.\n");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6, GPIO_PIN_RESET);

      break;
    case ICMP_EVT_TIMEOUT:
      /* Timeout, try again. */
//      printf ("Ping timeout, no response.\n");
        HAL_GPIO_TogglePin(GPIOC, GPIO_PIN_6);
      break;
  }
}
版主可幫忙測試看看?

网友:
重覆留言 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 2017的版主

電路板 可以 利用 TCPnet 傳資料(TCP方式)

查询下是不是你的路由器/交换机限制板子访问外网了。

网友A:
Hi 版主
應該不是路由器/交換器問題

附上安富萊V6開發版的測試程式,參考V6-1013_RL-TCPnet实验_TCP客户端(RTX),是否能幫忙測試看看

萬分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 版主
應該不是路由器/交換器問題

我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 版主
應該不是路由器/交換器問題

测试了,没问题,你用的应该不是V6吧,之前你发的几个例子都不是基于V6的,而且用的HAL库,我们V6没有HAL例子。

使用我们的V6板子和我们的例子测试没问题。

网友A:
一開始都會先用自已的電路板測,如有問題會參考V6程式做一樣的功能測試

我在想會不會是 Net_Config.c 有些沒設定?

目前使用固定IP
可否 附上你測試的程式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開始都會先用自已的電路板測,如有問題會參考V6程式做一樣的功能測試

我在想會不會是 Net_Config.c 有 ...

无需任何修改,添加进去测试即可。

网友(2020-06-20):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