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6 板子带的emwin5.28不支持GB2312汉字字库了吗? 为什么我用原来生存的字库显示是

楼主(2017-06-17):
v6 板子带的emwin5.28不支持GB2312字库了吗? 为什么我用原来生存的字库显示是空的?还是说哪里可以设置unicode和GB2312的识别。求一个unicode自定义汉字字库生成器

网友:
你确定你用的是V6板子?

需要什么编码格式都有,GBK,GB2312和unicode: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哪里不明白,看教程就行,详细到每一个逗号都有说明是怎么回事。

版本都是5.32的。